新手该不该自己打出所有需要的代码?看到好多人都说会copy和粘贴,能读懂程序就行了

楼主(2023-03-19):
谢谢大家

网友A:
对于新手一定要自己去敲代码!即使网上有现成的能用,也一定要自己手动敲出来,俗话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,这会大大加深对各种命令用法的记忆强度,等你对各种命令用法达到熟练的程度之后才可以去COPY

网友B:
学习可以粘贴,但是设计项目程序去哪里拷贝?

网友C:
学习的时候把所有程序都保存好,需要的时候找到合适的程序,可以复制的就尽量复制,没有的才自己敲。

网友D:
新手一定要把代码"打"出来,哪怕你是去抄人家的代码
打出来可以提高你对键盘的熟悉度,打一个字母看一下键盘,这很累的
也可以提高你对别人代码的理解,一个字母一个字母的去打的时候,你基本就是在理解代码的原理
当然,你入门之后,那最好的,肯定就是直接复制了

网友E:
主流程不自己打就靠抄别人的,项目需求变了你怎么办???

网友F:
学习的时候不要怕造轮子,造轮子是为了理解轮子是怎么转的。别人的轮子不一定适合你,多思考自己实现和别人的差距。
做项目的时候尽量用已经造好的轮子,免得调试的时候给自己找麻烦

网友G:
这是必须的;就好比做作业;光听,光看是不行的,直接复制答案更是不行的;还是要多练多写;

网友H:
还是自己一个一个·打吧,说程序员用cv两个按键那是建立在会的基础上,初学还是一个一个打,一句一句理解意思比较好

网友I:
如果是学习目的建议一行一行的打,如果是自己做过的程序可以复制

网友J:
不要被带偏了,copy别人的程序主要是能够看懂两点,1、每一句的意思;2、核心算法,程序为什么这么写,看懂了这个才懂得怎么修改程序为自己所用。如果看不懂copy的程序自己敲代码有何用?所以核心是看懂代码,敲代码不是核心。

网友K:
首先基本的语法电路啥的要懂!要能看懂别人的代码,不然和Ctrl+C/V没区别。先复制粘贴,达到预期功能,再修改,然后按自己的想法手打,另外复制粘贴修改时最好自己写注释。如果是算法一类的,看不懂原理就手敲完全就是浪费时间,先把理论学好再说。手敲更多的是细枝末节的东西,是必要的,但前提是要有清晰的思路,也不要夸大了手敲的作用,不能为了敲而敲!这个就像打字的和作家一样,作家打字也许没打字的快,但能写文章啊!还有个重点,调试!这才是动手最多的地方,细枝末节不可能都照顾到,多少都有点毛病,调不好后期有的忙,这也是为什么都建议用现成的代码。初学者接触不了太多算法,毕竟问题都比较简单,暂时可以稍微放一放,等其他都学的差不多了,算法就是提升的关键,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思想,学到后面语言都不重要了,算法可以转换为各种语言的代码。
总的来说,调试是关键,算法是核心!!!

多一句嘴,别老想着造轮子,你造的轮子不一定有人家的好,特别是经过长时间检验的轮子,但一定要懂轮子怎么转的,分清圆轮子和方轮子。另外,协议也很重要,建议多了解下。

网友L:
新手就是复制粘贴别人的代码进自己的工程, 都不一定能够编译通过,编译通过都不一定能够正常运行.
不是说自己一个字母的照着输进去, 就不是复制粘贴了, 这也是换个形式的复制粘贴.
不要复制粘贴代码,就是自己拿到代码要读懂吸收, 知道编译出错怎么改代码, 运行有问题能自己排查解决,会灵活运用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