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C语言代码什么意思?关于指针与数组

楼主:
其中的i*8是指针吗? a[64]=[0]有是什么意思呢?

网友A(2023-03-19):
i*8就是i乘以8;
uchar a[64] = {0}这个语句是把 a[64]这个数组中每个元素都初始化为0,只能在数组初始化语句中这么写哦。建议楼主还是先学学c语言基础知识

网友B:
楼上说的是对的,那个是数组初始化,还有i*8是乘法,但是i*8作为数组索引所以你要说是指针倒也正确。
数组本质是指针,索引是指针的偏移。

网友C:
i*8代表:i的值乘以8  这个值每循环一次就是8的倍数;
a[64]=[0];就是建立有64个参数的数组,初始值都是0
因为你的i 循环8次每次都乘以8 所以数组设为64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