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单片机+ads1292心率检测显示程序

楼主(2023-03-20):
该演示程序使用的芯片为:STM32F103C8T6

功能:
    单片机采集ADS1292模块数据,通过串口输出。
串口:
    UART1
    波特率:115200
    停止位:1
    数据为:8
    奇偶校验:无

引脚定义及连线:
    1292模块--STM32F1:
    VDD---3.3V/5V
    GND---GND
    DRDY---PA8
    CS---PB12
    SCK---PB13
    MISO---PB14
    MOSI---PB15

#include "ADS1292.h"
#include "spi.h"
#include "delay.h"
#include "usart.h"
#include "Timer.h"
#include "key.h"
#include "led.h"

#define DEBUG_ADS1292        //寄存器printf调试

u8 ADS1292_REG[12];                //ads1292寄存器数组
ADS1292_CONFIG1         Ads1292_Config1                ={DATA_RATE}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CONFIG1
ADS1292_CONFIG2         Ads1292_Config2                ={PDB_LOFF_COMP,PDB_REFBUF,VREF,CLK_EN,INT_TEST};                //CONFIG2
ADS1292_CHSET                 Ads1292_Ch1set                ={CNNNLE1_POWER,CNNNLE1_GAIN,CNNNLE1_MUX}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CH1SET
ADS1292_CHSET                 Ads1292_Ch2set                ={CNNNLE2_POWER,CNNNLE2_GAIN,CNNNLE2_MUX}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CH2SET
ADS1292_RLD_SENS        Ads1292_Rld_Sens        ={PDB_RLD,RLD_LOFF_SENSE,RLD2N,RLD2P,RLD1N,RLD1P};        //RLD_SENS
ADS1292_LOFF_SENS        Ads1292_Loff_Sens        ={FLIP2,FLIP1,LOFF2N,LOFF2P,LOFF1N,LOFF1P}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LOFF_SENS
ADS1292_RESP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s1292_Resp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{RESP_DEMOD_EN1,RESP_MOD_EN,RESP_PH,RESP_CTRL};                //RSP1
ADS1292_RESP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s1292_Resp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{CALIB,FREQ,RLDREF_INT}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RSP2

//ADS1292的IO口初始化
void ADS1292_Init(void)
{
        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;
                EXTI_InitTypeDef         EXTI_InitStructure;
                NVIC_InitTypeDef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;

        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A |RCC_APB2Periph_GPIOB|RCC_APB2Periph_AFIO, ENABLE);
                SPI2_Init();//初始化SPI引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250ns 频率4.5M        发送八组时钟需要23 u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125ns 频率9M,                发送八组时钟需要14 u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55ns 频率18M                发送八组时钟需要9.2u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30ns 36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发送八组时钟需要9.2u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手册10页里写的最小时钟周期为50ns
                //DRDY        //待机时高电平,采集时低电平有效
        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8;
        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IPU;//上拉输入
                GPIO_Init(GPIOC, &GPIO_InitStructure);
                //CS
        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12;
        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10MHz;
        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Out_PP;//推挽输出
                GPIO_Init(GPIOB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//                //RESRT
//        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0;
//                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ure);
//                //START
//        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2;
//                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ure);
//                //CLKSEL
//        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3;
//                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        //DRDY中断初始化
          EXTI_ClearITPendingBit(EXTI_Line8);//清除中断标志
          GPIO_EXTILineConfig(GPIO_PortSourceGPIOC,GPIO_PinSource8);//选择管脚
        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Line=EXTI_Line8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选择中断线路
        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Mode = EXTI_Mode_Interrupt;         //设置为中断请求,非事件请求
        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Trigger = EXTI_Trigger_Falling; //下降沿触发
        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LineCmd = ENABL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外部中断使能
          EXTI_Init(&EXTI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      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(NVIC_PriorityGroup_2);
  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 = EXTI9_5_IRQn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选择中断通道
  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= 1;        //抢占优先级
  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子优先级
  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Cmd = ENABL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使能外部中断通道
          NVIC_Init(&NVIC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        EXTI->IMR &= ~(EXTI_Line8);//屏蔽外部中断
                ADS_CS=1;
                ADS1292_PowerOnInit();//上电复位,进入待机模式
}

volatile u8 ads1292_recive_flag=0;        //数据读取完成标志
volatile u8 ads1292_Cache[9];        //数据缓冲区

void EXTI9_5_IRQHandler(void)
{

                if(EXTI->IMR&EXTI_Line8 && ADS_DRDY==0)//数据接收中断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TI_ClearITPendingBit(EXTI_Line8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S1292_Read_Data(ads1292_Cache);//数据存到9字节缓冲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s1292_recive_flag=1;
                }
}

//读取72位的数据1100+LOFF_STAT[4:0]+GPIO[1:0]+13个0+2CHx24位,共9字节
//        1100        LOFF_STAT[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]        //导联脱落相关的信息在LOFF_STAT寄存器里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LD                1N2N        1N2P        1N1N        1N1P
//        例        C0 00 00 FF E1 1A FF E1 52

u8 ADS1292_Read_Data(u8 *data)//72M时钟下函数耗时大约10us  8M时钟下 函数耗时大约 100us
{
                u8 i;

                ADS_CS=0;//读9个字节的数据
                //delay_us(10);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9;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data=ADS1292_SPI(0X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++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//delay_us(10);
                ADS_CS=1;
                return 0;
}

//设置寄存器数组
void ADS1292_SET_REGBUFF(void)
{
        ADS1292_REG[ID] =        ADS1292_DEVICE;//ID只读

        ADS1292_REG[CONFIG1] =        0x00;                //0000 0aaa        [7] 0连续转换模式  [6:3] 必须为0
        ADS1292_REG[CONFIG1] |=        Ads1292_Config1.Data_Rate;//[2:0] aaa 采样率设置采样率

        ADS1292_REG[CONFIG2] =        0x00;                //1abc d0e1        [7] 必须为1  [2] 必须为0  [0] 设置测试信号为1HZ、±1mV方波
        ADS1292_REG[CONFIG2] |=        Ads1292_Config2.Pdb_Loff_Comp<<6;        //[6]a 导联脱落比较器是否掉电
        ADS1292_REG[CONFIG2] |=        Ads1292_Config2.Pdb_Refbuf<<5;                //[5]b 内部参考缓冲器是否掉电
        ADS1292_REG[CONFIG2] |=        Ads1292_Config2.Vref<<4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[4]c 内部参考电压设置,默认2.42V
        ADS1292_REG[CONFIG2] |=        Ads1292_Config2.Clk_EN<<3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[3]d CLK引脚输出时钟脉冲?
        ADS1292_REG[CONFIG2] |=        Ads1292_Config2.Int_Test<<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[1]e 是否打开内部测试信号,
        ADS1292_REG[CONFIG2] |=        0x81;//设置默认位

        ADS1292_REG[LOFF] =        0x10;//[7:5]        设置导联脱落比较器阈值 [4]        必须为1                 [3:2] 导联脱落电流幅值                [1]        必须为0        [0]        导联脱落检测方式 0 DC 1 AC

        ADS1292_REG[CH1SET] =        0x00;         //abbb cccc
        ADS1292_REG[CH1SET] |=Ads1292_Ch1set.PD<<7;                //[7]  a                 通道1断电?
        ADS1292_REG[CH1SET] |=Ads1292_Ch1set.GAIN<<4;        //[6:4]bbb        设置PGA增益
        ADS1292_REG[CH1SET] |=Ads1292_Ch1set.MUX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[3:0]cccc        设置通道1输入方式

        ADS1292_REG[CH2SET] =        0x00;        //abbb cccc
        ADS1292_REG[CH2SET] |=Ads1292_Ch2set.PD<<7;                //[7]  a                 通道2断电?
        ADS1292_REG[CH2SET] |=Ads1292_Ch2set.GAIN<<4;        //[6:4]bbb        设置PGA增益
        ADS1292_REG[CH2SET] |=Ads1292_Ch2set.MUX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[3:0]cccc        设置通道2输入方式

        ADS1292_REG[RLD_SENS] = 0X00; //11ab cdef        [7:6] 11 PGA斩波频率        fMOD/4
        ADS1292_REG[RLD_SENS] |=Ads1292_Rld_Sens.Pdb_Rld<<5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[5]a        该位决定RLD缓冲电源状态
        ADS1292_REG[RLD_SENS] |=Ads1292_Rld_Sens.Rld_Loff_Sense<<4;        //[4]b        该位使能RLD导联脱落检测功能
        ADS1292_REG[RLD_SENS] |=Ads1292_Rld_Sens.Rld2N<<3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[3]c        这个位控制通道2负输入        用于右腿驱动的输出
        ADS1292_REG[RLD_SENS] |=Ads1292_Rld_Sens.Rld2P<<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[2]d        该位控制通道2正输入                用于右腿驱动的输出
        ADS1292_REG[RLD_SENS] |=Ads1292_Rld_Sens.Rld1N<<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[1]e        这个位控制通道1负输入        用于右腿驱动的输出
        ADS1292_REG[RLD_SENS] |=Ads1292_Rld_Sens.Rld1P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[0]f        该位控制通道1正输入                用于右腿驱动的输出
        ADS1292_REG[RLD_SENS] |=        0xc0;//设置默认位

        ADS1292_REG[LOFF_SENS] = 0X00;  //00ab cdef        [7:6] 必须为0
        ADS1292_REG[LOFF_SENS] |=Ads1292_Loff_Sens.Flip2<<5;                //[5]a        这个位用于控制导联脱落检测通道2的电流的方向
        ADS1292_REG[LOFF_SENS] |=Ads1292_Loff_Sens.Flip1<<4;                //[4]b        这个位控制用于导联脱落检测通道1的电流的方向
        ADS1292_REG[LOFF_SENS] |=Ads1292_Loff_Sens.Loff2N<<3;        //[3]c        该位控制通道2负输入端的导联脱落检测
        ADS1292_REG[LOFF_SENS] |=Ads1292_Loff_Sens.Loff2P<<2;        //[2]d        该位控制通道2正输入端的导联脱落检测
        ADS1292_REG[LOFF_SENS] |=Ads1292_Loff_Sens.Loff1N<<1;        //[1]e        该位控制通道1负输入端的导联脱落检测
        ADS1292_REG[LOFF_SENS] |=Ads1292_Loff_Sens.Loff1P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[0]f        该位控制通道1正输入端的导联脱落检测

        ADS1292_REG[LOFF_STAT] =        0x00;                //[6]0 设置fCLK和fMOD之间的模分频比 fCLK=fMOD/4  [4:0]只读,导联脱落和电极连接状态

        ADS1292_REG[RESP1] = 0X00;//abcc cc1d
        ADS1292_REG[RESP1] |=Ads1292_Resp1.RESP_DemodEN<<7;//[7]a                这个位启用和禁用通道1上的解调电路
        ADS1292_REG[RESP1] |=Ads1292_Resp1.RESP_modEN<<6;        //[6]b                这个位启用和禁用通道1上的调制电路
        ADS1292_REG[RESP1] |=Ads1292_Resp1.RESP_ph<<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[5:2]c        这些位控制呼吸解调控制信号的相位
        ADS1292_REG[RESP1] |=Ads1292_Resp1.RESP_Ctrl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[0]d                这个位设置呼吸回路的模式
        ADS1292_REG[RESP1] |=        0x02;//设置默认位

        ADS1292_REG[RESP2] = 0x00; //a000 0bc1        [6:3]必须为0 [0]必须为1
        ADS1292_REG[RESP2] |=        Ads1292_Resp2.Calib<<7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[7]a 启动通道偏移校正?
        ADS1292_REG[RESP2] |=        Ads1292_Resp2.freq<<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[2]b 呼吸频率设置
        ADS1292_REG[RESP2] |=        Ads1292_Resp2.Rldref_Int<<1;        //[1]c RLDREF信号源外部馈电?
        ADS1292_REG[RESP2] |= 0X01;//设置默认位

        ADS1292_REG[GPIO] =        0x0C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GPIO设为输入                [7:4]必须为0         [3:2]11 GPIO为输入 [1:0] 设置输入时,指示引脚电平,设置输出时控制引脚电平
}

//通过SPI总线与ADS1292通信
u8 ADS1292_SPI(u8 com)
{
                return SPI2_ReadWriteByte(com);
}
//写命令
void ADS1292_Send_CMD(u8 data)
{
                ADS_CS=0;
                delay_us(100);
                ADS1292_SPI(data);
                delay_us(100);
                ADS_CS=1;
}

/*ADS1291、ADS1292和ADS1292R串行接口以字节形式解码命令,需要4个tCLK周期来解码和执行.
因此,在发送多字节命令时,4 tCLK周期必须将一个字节(或操作码)的结束与下一个字节(或操作码)分开。
假设CLK(时钟)为512 kHz,则tSDECODE (4 tCLK)为7.8125 us。
当SCLK(数据速率)为16mhz时,一个字节可以在500ns中传输,此字节传输时间不符合tSDECODE规范;
因此,必须插入一个延迟,以便第二个字节的末尾晚于7.3125us到达。
如果SCLK为1 MHz,则在8u秒内传输一个字节。由于此传输时间超过tSDECODE规范,处理器可以不延迟地发送后续字节。
在后面的场景中,可以对串行端口进行编程,使其从每个循环的单字节传输转移到多个字节*/

//读写多个寄存器
void ADS1292_WR_REGS(u8 reg,u8 len,u8 *data)
{
                u8 i;
                ADS_CS=0;
                delay_us(100);
                ADS1292_SPI(reg);
                delay_us(100);
                ADS1292_SPI(len-1);
                if(reg&0x40) //写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len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us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S1292_SPI(*data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//读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len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us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data = ADS1292_SPI(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delay_us(100);
                ADS_CS=1;
}

//寄存器数组写入寄存器
u8 ADS1292_WRITE_REGBUFF(void)
{
                u8 i,res=0;
                u8 REG_Cache[12];        //存储寄存器数据
                ADS1292_SET_REGBUFF();//设置寄存器数组
                ADS1292_WR_REGS(WREG|CONFIG1,11,ADS1292_REG+1);//数组变量写入寄存器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);
                ADS1292_WR_REGS(RREG|ID,12,REG_Cache);//读寄存器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);

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#ifdef DEBUG_ADS1292
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        printf("WRITE REG:\r\n");
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12;i++        )//要写的数据
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%d %x\r\n",i,ADS1292_REG[i]);
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        printf("READ REG:\r\n");
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#endif
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12;i++        )        //检查寄存器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ADS1292_REG[i] != REG_Cache[i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!= 0 && i!=8 && i != 11)        //0 8 和11是ID 导联脱落和GPIO相关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s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ntinu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#ifdef DEBUG_ADS1292
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%d %x\r\n",i,REG_Cache[i]); //读到的数据
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#endif
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#ifdef DEBUG_ADS129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res =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REG write success\r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REG write err\r\n");
                #endif
                return res;
}

void ADS1292_PowerOnInit(void)
{
                u8 i;
                u8 REG_Cache[12];

//                ADS_CLKSEL=1;//启用内部时钟
//                ADS_START=0; //停止数据输出
//                ADS_RESET=0; //复位
//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00);
//                ADS_RESET=1;//芯片上电,可以使用
//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0);        //等待稳定

                ADS1292_Send_CMD(SDATAC);//发送停止连续读取数据命令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0);
                ADS1292_Send_CMD(RESET);//复位
                delay_s(1);
                ADS1292_Send_CMD(SDATAC);//发送停止连续读取数据命令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0);

                //#ifdef DEBUG_ADS1292
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        ADS1292_WR_REGS(RREG|ID,12,REG_Cache);
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        printf("read default REG:\r\n");
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12;i++        )        //读默认寄存器
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%d %x\r\n",i,REG_Cache[i]);
                //#endif
                //ADS1292_Send_CMD(STANDBY);//进入待机模式
}

//设置通道1内部1mV测试信号
u8 ADS1292_Single_Test(void) //注意1292R开了呼吸解调,会对通道一的内部测试信号波形造成影响,这里只参考通道2即可,1292不受影响
{
                u8 res=0;
                Ads1292_Config2.Int_Test = INT_TEST_ON;//打开内部测试信号
                Ads1292_Ch1set.MUX=MUX_Test_signal;//测试信号输入
                Ads1292_Ch2set.MUX=MUX_Test_signal;//测试信号输入

                if(ADS1292_WRITE_REGBUFF())//写入寄存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s=1;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 res;
}
//设置内部噪声测试
u8 ADS1292_Noise_Test(void)
{
                u8 res=0;
                Ads1292_Config2.Int_Test = INT_TEST_OFF;//关内部测试信号
                Ads1292_Ch1set.MUX = MUX_input_shorted;//输入短路
                Ads1292_Ch2set.MUX = MUX_input_shorted;//输入短路

                if(ADS1292_WRITE_REGBUFF())//写入寄存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s=1;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 res;
}

//正常信号采集模式
u8 ADS1292_Single_Read(void)
{
                u8 res=0;
                Ads1292_Config2.Int_Test = INT_TEST_OFF;//关内部测试信号
                Ads1292_Ch1set.MUX = MUX_Normal_input;//普通电极输入
                Ads1292_Ch2set.MUX = MUX_Normal_input;//普通电极输入

                if(ADS1292_WRITE_REGBUFF())//写入寄存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s=1;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 res;
}

//配置ads1292采集方式
u8 Set_ADS1292_Collect(u8 mode)
{
                u8 res;
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);
                switch(mode)//设置采集方式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s =ADS1292_Single_Read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s =ADS1292_Single_Test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s =ADS1292_Noise_Test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res)return 1;//寄存器设置失败
                ADS1292_Send_CMD(RDATAC); //启动连续模式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);
                ADS1292_Send_CMD(START);        //发送开始数据转换(等效于拉高START引脚)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 0;
}

#include "sys.h"         //系统配置
#include "delay.h"       //延时
#include "usart.h"       //串口
#include "led.h"
#include "ADS1292.h"
#include "Timer.h"
#include "dma.h"

u8 xinlv;
extern u8 xinlv1;
s32 get_volt(u32 num);
u8 flag;
u16 flag1;
//main
int main(void)
{
                u8 res,i,sum;
                u8 data_to_send[60];//串口发送缓存
                u8 usbstatus=0;
                u32 cannle[2];        //存储两个通道的数据
                s32        p_Temp[2];        //数据缓存

                data_to_send[0]=0xAA;
                data_to_send[1]=0xAA;
                data_to_send[2]=0xF1;
                data_to_send[3]=8;
                data_to_send[13] = 0X0D;        //校验和
                data_to_send[14] = 0X0A;        //校验和

//初始化系统时钟         72M
                SystemInit();
                delay_init();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0);
                uart1_init(500000);//串口初始化为115200
                DMA_Config(DMA1_Channel4,(u32)&USART1->DR,(u32)data_to_send);//串口1DMA设置
                USART_DMACmd(USART1,USART_DMAReq_Tx,ENABLE); //DMA
                LED_Init();

                ADS1292_Init();        //初始化ads1292
                while(Set_ADS1292_Collect(0)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1292寄存器设置失败\r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s(1);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寄存器设置成功\r\n");
                delay_s(1);
                TIM2_Init(50,1439);//系统指示
                TIM4_Init(50,1439);//打印心率

                EXTI->IMR |= EXTI_Line8;//开DRDY中断
                while(1)//循环发送数据
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ads1292_recive_flag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1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nnle[0]=ads1292_Cache[3]<<16 | ads1292_Cache[4]<<8 | ads1292_Cache[5];//获取原始数据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nnle[1]=ads1292_Cache[6]<<16 | ads1292_Cache[7]<<8 | ads1292_Cache[8];  //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_Temp[0] = get_volt(cannle[0]);        //把采到的3个字节转成有符号32位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_Temp[1] = get_volt(cannle[1]);        //把采到的3个字节转成有符号32位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nnle[0] = p_Temp[0]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nnle[1]        = p_Temp[1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_to_send[4]=cannle[0]>>24;                //25-32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_to_send[5]=cannle[0]>>16;          //17-2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_to_send[6]=cannle[0]>>8;                //9-1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_to_send[7]=cannle[0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1-8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_to_send[8]=cannle[1]>>24;                //25-32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_to_send[9]=cannle[1]>>16;          //17-2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_to_send[10]=cannle[1]>>8;                //9-1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_to_send[11]=cannle[1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1-8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12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um += data_to_send[i];
       //       printf("%d\r\n",sum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_to_send[12] = sum;        //校验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        DMA_Enable(DMA1_Channel4,13);//串口1DMA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s1292_recive_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um = 0;

                if((p_Temp[1]>265000)&&(flag==1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inlv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(p_Temp[1]<265000)&&(flag==0))
     flag=1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}
}

/*功能:把采到的3个字节转成有符号32位数 */
s32 get_volt(u32 num)
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32 temp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 = num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 <<= 8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 >>= 8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temp;
}

Keil代码下载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