光敏电阻模块还需要加电阻吗

楼主(2023-03-20):
如题如图,把光敏电阻换成光敏电阻模块还需要加电阻吗,还是直接连接就行

网友A:
网上找的图,人家已经加好了电阻,直接采就可以。

网友A:
看模块的原理图,模块上应该就包含了那个分压电阻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网上找的图,人家已经加好了电阻,直接采就可以。

好的,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模块的原理图,模块上应该就包含了那个分压电阻

好的,谢谢

网友B:
先讲解下线性和非线性:线性测光输出的是从0-5V 这段范围的任意值;  非线性测光输出的要么是0V 要么是5V;;;再看你这个原理图用了ADC模块; 你这个电路是ADC 线性测光; 而TB的大部分模块都是带比较器的非线性测光; 工作原理不一样; 不能直接换模块;

网友C:
光敏电阻模块有好几种,把你的模块拍个照。

网友D:
一般都会根据量程加电阻用来限制极限值,让采集的区间更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