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P430波形检测程序 通过内部AD对信号采样,分析是什么类型的信号

楼主(2023-03-20):
利用MSP430F5438A,通过内部AD对信号采样,分析是什么类型的信号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程序名:波形检测--利用相邻相同电压个数判断,测量范围为400HZ~4.5KHZ
程序员:RedClown
时  间:2019/7/27
引  脚:TFT:
            DB0~DB7======>P10           TCS========>P9^0
            DB8~DB15=====>P8            CLK========>P9^1
            RST==========>P9^7          MOSI=======>P9^2
            RS===========>P9^6          MISO=======>P11^0
            CS===========>P9^5          Penirq=====>P11^1
            WR===========>P9^4          BL、VDD======>+3V
            RD===========>P9^3

      ADC12: P6.0======>电压采集端口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include "msp430x54x.h"  //MSP430头文件
#include "string.h"      //strlen函数头文件
#include "sys.h"         //延时
#include "ADC12.h"       //ADC12电压采集
#include "font.h"        //字符库
#include "ziku.h"        //字库
#include "PIC.h"         //图库
#include "lcd.h"         //液晶设置基本配置
#include "gui.h"         //液晶设置基本配置
#include "XT2.h"         //XT2晶振初始化
#include "Uart.h"        //UART配置
#include "test.h"        //项目配置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:void main( void )
功能:  主函数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ain()
{
    //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
    WDTCTL = WDTHOLD + WDTPW;

    TX2_Init();          //TX2振荡器初始化
    LCD_Init();          //TFT初始化
    LCD_Interface();     //液晶界面显示
    MAX232_Init();       //MAX232初始化,URAT初始化
    ADC12_Init();        //初始化ADC12
    _EINT();             //开启总中断
    Test_Running();      //项目运行
}

IAR代码下载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