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c检测不到目标单片机

楼主(2023-03-20):
232下载stc检测不到目标单片机是什么原因?已经上图,请大师帮我解决这个问题,谢谢!

网友A:
先断电,点击下载,再给MCU上电。232芯片跟MCU一起供电。

网友B:
沙发的意思就是说,有次序的工作,才能下载。

网友C:
需要冷启动一下~关掉电源开关,重新打开就行了

网友C:
你看看这个贴子
下载失败的经验全部在这里 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200527-1.html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看看这个贴子
下载失败的经验全部在这里 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200527-1.html

我的芯片是MAX232不是340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先断电,点击下载,再给MCU上电。232芯片跟MCU一起供电。

这样试过了,还是没有用

网友D:
是不是线序不对

网友E:
你用的是DB9的接头还是端子排?可以把硬件链接图发一张看看

网友F:
1.检查线序
2. 测试下载器本身功能是否正常
3. 单片机先上电,再接下载器,有的时候下载器会反灌过来影响单片机的时序
4. 线缆长度先尽量短一些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你用的是DB9的接头还是端子排?可以把硬件链接图发一张看看

硬件连接图,原理图上有文字说明,232到PS2的5、6脚,然后5、6脚分别到DB9的2、3脚。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我的芯片是MAX232不是340

那就买个340的,别为了省几块钱和自己过不去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我的芯片是MAX232不是340

现在最基本的都是TTL下载 谁还用RS232那么古老的东西?STC 也不会再推荐 手动搭建RS232的转换电路。
用TTL转USB(CH340) USB转串口  STC官方更推荐用USB下载,因为更简单。

网友H:
这图的清晰度根本没法解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