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LCD12864串口驱动的疑惑

楼主(2023-03-20):
得到一片MS12864R带字库的LCD,看资料说可以串口驱动,但有的资料又说用IIC驱动,这两种驱动是一回事吗?还是这种屏两种驱动都可以使用?

网友A:
第15脚的PSB接地是串口模式,反之是并口的,至于IIC,需要按型号搜索资料看是不是有。

网友B:
不支持IIC驱动;

网友C:
根据型号搜索一下接口类型,一般都是并口的多

网友D:
iic也是串口的一种,UART,SPI,都是串口,所以,你要明确你想用哪种而不是看到串口,就先入为主认为是 UART,SPI,iic等中的一种。

楼主:
多谢各位,自己仔细的看了一遍屏的资料,确定应该是  UART 串口的

网友E:
只要看到psb引脚就是串口可以使用,电源线两个加使能线,数据线,时钟线共5个线,很好用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只要看到psb引脚就是串口可以使用,电源线两个加使能线,数据线,时钟线共5个线,很好用

这是收音机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