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AD18过孔的外径和内径无法修改,改了之后按回车又恢复原样了

楼主(2023-03-20):
为什么这里过孔的外径和内径无法修改,改了之后按回车又恢复原样了。

网友A:
你用的是那个工具,可以上图么?个人感觉是超限了会限制不生效

网友B:
无图无真相!

网友C:
你需要改rule

网友D:
设计规则里的参数也要改

网友E:
估计是规则设置的小了。把规则里的孔径最大值调成比你想设置的要大就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