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控制继电器闭合了不断开?LED测试正常

楼主(2023-03-20):
STC89C52单片机使用继电器驱动ne555模块产生20k赫兹方波
继电器闭合了不断开,是因为负载太大了吗?
用led测试的时候是正常的。

网友A:
你这个电路设计极度不合理;用继电器控制555的电源负端的开合来达到开关的目的;这样是不行的;应该控制555的供电端; 而且单管驱动继电器,驱动电流小稳定性差,需要用双管做复合驱动;提高驱动电流;最好是把继电器可以省略掉 ;改换成用MOS管来做开关;

网友B:
1、R6和U1的P1.0脚间加一个几K的上拉电阻试试?
2、或Q4改成NPN管,这样软件要改一下!

网友C:
Q4的B极应该加上拉电阻。

网友D:
R6到B极间串联发光管

网友E:
你打算让继电器断开时Q4B电压多少?如果是4.3V以上说明软件是对的,检查Q4C电压看看Q4是否坏了。如果Q4B电压低于1V那就是你的软件写错了。

网友F:
单就继电器的驱动电路来说没有问题,注意检查Q4的电源电压与单片机的电源电压是否相等,如果Q4的电源电压大于单片机的电源电压,那这个继电器驱动电路就失控了,上电继电器就会吸合,而且不释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