加密了的单片机芯片,能读取出数据吗?

楼主(2023-03-20):
        最近在维修一批老仪器,是以前我们公司在另一个公司买的,现在要拿出来重新使用,发现很多都坏了。这批仪器都出厂超过10年,也找不到厂家售后。领导让我试着修一修,这几天修好了几台,昨天遇到两台主芯片故障的,于是就从正常的仪器上读取了芯片的程序,烧录到新的芯片上焊上去,发现不能使用。我想请教论坛里的高手们,像这种情况,芯片能读取BIN和HEX文件,但是重新烧录后却不能使用,就是加密了吗?如果是这样那就没办法了。芯片是STM32F1系列的单片机。

网友A:
放心吧,99%的单片机都是读不出来的,能读出来程序的单片机早就被淘汰了

网友B:
华强北有一批人就是专门干这个事的,破解一个程序,动不动就是几万块的,你觉得还有可能读取出来吗?
人家要是不想让你复制,加不加密,你读取出来的HEX也一样的用不了

网友C:
一般的会配置选项字节防止读取,你能读取应该厂家没有设置读保护,也就是说产品没有加密,这个要分析一下,如果产品不需要主控加密来防止被抄袭破解,那就有可能。
会汇编语言的话可以反汇编试试看看能不能出很多有意义的指令,如果能读懂或者有人能读懂那最好分析一下。
把两台仪器主控交换 如果能正常运行说明就没有做其他加密,这时可以将读取的固件烧录到新芯片再安装到仪器上试试,如果不行将读取的固件烧录到读取的芯片,,如果再不行就不要折腾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