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佬们C语言怎么把数组的值转到一个变量里面

楼主(2023-03-20):
分别放到个位十位百位,求求大佬帮帮忙一点思路都没有啊

网友A:
个位=disbuff[0]; 这样就可以。

网友B:
unsigned int Dis_num=0;
Dis_num=disbuff[0];
Dis_num+=disbuff[1]*10;
Dis_num+=(unsigned int)(disbuff[2])*100;

网友C:
基本功,建议看看c语言基础。直接看程序估计也会蒙。

网友D:
这个问题也问,不就是 i=disbuff[0];这样的操作嘛

网友E:
DATA = disbuff[0] * 100+disbuff[1]*10 +disbuff[2];

网友E:
DATA = disbuff[0]*100 + disbuff[1]*10 + disbuff[2];是这样吗?

网友F:
引用 网友A:
个位=disbuff[0]; 这样就可以。

最好别这样!如果"个位"不是char/uchar类型时出错。加个10%稳一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