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ds1302时钟显示不正常

楼主(2023-03-20):
基于52单片机,用oled显示ds1302实时时钟,不显示00~09,显示0~9,大佬帮我看看是哪的问题

网友A:
显示正常的,只是数字零没有显示而已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显示正常的,只是数字零没有显示而已

怎么解决啊?

网友B:
应该把OLED_ShowNum()函数贴出来

网友C:
你的问题根本就不在你贴出来的代码里面。

楼主:
解决了,我把每一位都设置显示

网友D:
应该是你的OLED显示函数的问题,只有个位数数字不会自动在前面补0,加一个if判断自己手动补,或者修改一下显示函数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