麻烦看下MC1496混频电路不工作的原因

楼主(2023-03-21):
原手册中电路图使用的是单12v,我直接给改用成5V单电源,使用Proteus和Multisim都能正常出一个约9K的频率,但是焊了个实际的板子出来试验,把信号加到1脚信号有,但是往10脚那里没信号过来,直接测可调电阻R2都没信号了,但实际上去掉后续在R2那里信号是正常的,后面又没有短路信号怎么会接上就没信号了呢?焊了两块板都是这样的。想请教下使用过的指点下。

原理图

仿真图

网友A:
5V电源太低了,检查偏置电压,应该还没有进入线性状态。

楼主:
找到12V电源了再试,但是感觉不像是这个原因,曾在一个论坛中看到也是整的这个参数.

网友B(2023-07-06):
楼主出波形没,再线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