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IO自循环控制程序问题

楼主(2023-03-21):
循环检测P2.0为高时,P2.1输出高电平;为低时,P2.1低;是这样写的吗?编译不了,求解,谢谢!

网友A:
可以把程序贴出来,,,,,你看看是不是那个sbit K1=P2_0和K2=P2_1重复定义导致的

网友B:
警告写的非常清楚了,你的project里面有两个main函数!!!编译器不知道该用哪一个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把程序贴出来,,,,,你看看是不是那个sbit K1=P2_0和K2=P2_1重复定义导致的

#include <reg51.h>

sbit  K1=P2^0;
sbit  K2=P2^1;

void main()
{
    if(K1==0)
{K2=0;}
else {K2=1;}
}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警告写的非常清楚了,你的project里面有两个main函数!!!编译器不知道该用哪一个!

这个是;光敏小循环.c;上面还有一个  光敏.c ;只允许一个吗?

网友C:
.c文件不要用中文命名!!!

网友C:
一个工程只能一个main()

网友D:
问题结局了吗楼主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一个工程只能一个main()

谢谢大家,问题解决了,
一个工程只能一个main(),程序是对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.c文件不要用中文命名!!!

可以中文

网友E:
最简单的方法是只要一条语句就够了:
k2=k1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