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ds18b20程序读取温度数据异常

楼主(2023-03-21):
通过8h8单片机获取ds18b20原始数据分为低8位和高8位,后通过串口3高低位数据发送到上位机显示,不知道是哪里程序出现了问题,上位机显示只有一个8位数据而且一直都是0xff不变动,一开始是以为是ds18b2的读写程序出现问题,但拔掉DQ线现之后数据就停止发送到上位机了,烦请前辈们帮忙指点指点

#include <stc8h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
bit busy;   //P0.0-RXD;P0.1-TXD
sbit DQ = P1^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DS18B20总线I/O

uint a,b,c,m,n;

unsigned char h=0;
  unsigned char l=0;

void gpio_int()
{
P_SW2 |= 0x80; //必须要加这句

P0M0=0X00;
P0M1=0X00;
P1M0=0X00;
P1M1=0X00;

}

//延时子程序
void Delay_DS18B20(int num)
{
  while(num--) ; // Delay_DS18B20(100) 12Mhz晶振下约为85.5us    11.0592Mhz约为下93us
}

//初始化DS18B20
void Init_DS18B20(void)
{
  uchar x=0;
  DQ = 1;
  Delay_DS18B20(8);    //稍做延时,等高电平稳定后开始复位
  DQ = 0;         //单片机将DQ拉低
  Delay_DS18B20(600);   //主机拉低约480-950us
  DQ = 1;         //释放总线
  while(DQ);       //DQ会拉低大约60-240us表示应答,之后会释放总线
  while(!DQ);      //等待从机释放总线
}

//写一个字节
void WriteOneChar(unsigned char dat)
{
  unsigned char i=0;
  for (i=8; i>0; i--)
  {
    DQ = 0;
    DQ = dat&0x01;
    Delay_DS18B20(13);//无论0或1发送钱先拉低10-15us
                Delay_DS18B20(30);//0或1电平保持20-45us
    DQ = 1;        //释放总线
    dat>>=1;
  }
}

//读一个字节
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(void)
{
  uchar i=0;
  uchar dat = 0;
  for (i=8;i>0;i--)
  {
                DQ = 1;
    DQ = 0;     // 给脉冲信号
    dat>>=1;
    DQ = 1;     // 给脉冲信号
                if(DQ)         //释放总线后读取电平
                dat|=0x80;
     DQ = 1;
                Delay_DS18B20(43);  //读取后延迟40-45us
  }
  return(dat);
}

//读取温度
void ReadTemperature()
{

  unsigned int t=0;
  float tt=0;
  Init_DS18B20();
  WriteOneChar(0xCC);  //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
  WriteOneChar(0x44);  //启动温度转换
  Delay_DS18B20(9);
        Init_DS18B20();
  WriteOneChar(0xCC);  //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
  WriteOneChar(0xBE);  //读取温度寄存器
  l=ReadOneChar();     //读低8位
  h=ReadOneChar();    //读高8位

        }

void Uart3Init()//串口3初始化
{
S3CON = 0x10;
T2L = 0xe8;
T2H = 0xff;
AUXR = 0x10;
busy = 0;
}

void Uart3Send(unsigned char dat)//发送8位数据
{
while (busy);
busy = 1;
S3BUF = dat;
busy = 0;
}

void Uart3SendStr(char *p)//发送字符
{
while (*p)
{
Uart3Send(*p++);
}
}

void delay_13us(uint t)
{

while(t--)
{_nop_();}
}

void delay_1s()//1秒延时
{
unsigned char x,y;
        for(x=0;x<100;x++)
        {
        for(y=0;y<100;y++)
         {
   delay_13us(100);
         }
         }
}

void main()
{
        gpio_int();
        Uart3Init();

        while(1)
{
        ReadTemperature();

        Uart3Send(h);
        Uart3Send(l);
delay_1s();

}
}

网友A:
如果第一个数据不是ff的话,应该是119行写的太草率了,118行给SBUF赋值不意味着发送已经完成,9600bps这么低的波特率给SBUF赋值后1ms发送才会完成,而单片机可以执行几千条指令。

网友B:
我遇到过ds18b20坏的,应答都有但读不出数据,后来换了一个才发现这个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第一个数据不是ff的话,应该是119行写的太草率了,118行给SBUF赋值不意味着发送已经完成,9600bps这么 ...

这个问题确实没有想到,其实这个程序还有一个问题就是:我发送的是两个8位数据,但上位机一次只显示出一个8位,根据你的建议加延时后,确实解决这个问题,但是排除串口,通过debug硬件仿真查看变量发现两个变量也都是ffC:\Users\dell\Desktop\360截图20230322085316936.jpg

楼主:
排除串口,通过debug查看变量的方式,依旧都是0xff

通过debug查看变量的方式依旧都是0xff

通过debug查看变量的方式依旧都是0xff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遇到过ds18b20坏的,应答都有但读不出数据,后来换了一个才发现这个问题

我遇到的问题和你差不多,有应答但返回数据错误,因为我更换过两个数据都是这样,所以才觉得会不会是程序问题导致的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遇到的问题和你差不多,有应答但返回数据错误,因为我更换过两个数据都是这样,所以才觉得会不会是程序 ...

网上18b20十个九个坏,用那种带线的质量好,我就是用带线的后才知道原来的18B20是坏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