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C语言程序.h文件中这么多错误?

楼主:
如图 所示,
谢谢大家的帮助!

网友A(2023-03-21):
应该是这个文件里面没包含定义这些数的.h文件

网友B:
语法错误,要看下展开这个.h之前的.h有没有问题

网友C:
这个里面加了吗

网友D:
建议排查下芯片型号和keil内设置的型号是对的上的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