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8寸数码管亮度低stc8单片机+tm1637模块驱动

楼主(2023-03-21):
芯片是stc8 驱动是买的1637模块,1.6A的位输出能力 。10欧电阻。8寸数码管,12v2A电源为何会亮度较低。求教大佬,能分析一下问题出在哪里吗?

网友A:
1637的位输出极限能力只有50ma

网友B:
1637不能直接驱动大尺寸数码管,需要加放大器。大尺寸数码管的笔段LED是多并多串,需要更高电压和更大电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637不能直接驱动大尺寸数码管,需要加放大器。大尺寸数码管的笔段LED是多并多串,需要更高电压和更大电流 ...

是这样的我买的别人的1637模块,位和段都有三极管,卖家给的资料是位输出有1.6A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637的位输出极限能力只有50ma

感谢您的回复,我买的1637模块,卖家有资料位输出有1.6A应该是足够的

楼主:
这个是1637模块的资料

网友C:
楼主接线可能错了,这个模块1637段输出已经有三极管扩流了,位输出也有扩流,硬件上再多检查,

如果是我,我会先找个有小尺寸数码管无扩流的1637模块驱动看看是否正常,排除软件问题,

然后再上大尺寸的

网友D:
tm1637有控制输出亮度的功能,将亮度调高试试

网友E:
【8寸数码管】的手册看了吗,建议你仔细读一下,就明白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【8寸数码管】的手册看了吗,建议你仔细读一下,就明白了。

手册也看了,灯珠3并6串每段,共7段。12v,1.2A电流应该就够了啊,可以讲讲原因吗?我也是自己查了很久资料没找到解决办法才问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tm1637有控制输出亮度的功能,将亮度调高试试

程序里亮度已经调到最高0x8F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楼主接线可能错了,这个模块1637段输出已经有三极管扩流了,位输出也有扩流,硬件上再多检查,

如果是我 ...

嗯 线路应该没错 能正常扫描显示 。只是亮度较低,小数码管我也试过了,是ok的

网友F:
这个必须要实测一下LED导通电压和电流,假设是1.9*6=11.4V,驱动再有0.5V压降,那电阻就只有0.1V压降,LED工作电流也就几个mA了,还要保证电源不能有负偏差。

网友D:
1637模块和数码管应该分别实测一下,纸面数据只是参考

网友A:
你看一下你LED的需求吧,到底需要多大的电流,你10r电阻的话,驱动12vLED,充其量只有150ma,但你反复在强调1.2a,1.6a,如果这是你LED需要的电流,你压根不该接限流电阻,或者象征性接个1r完了。

网友G:
1637的驱动能力应该没有这个大。要想驱动8寸2数码管看做而论道的,用ULN2803我做出来了6寸的。没有人要扔一边了。

网友H(2023-05-30):
13楼说的很对,6串LED的压降一般有11V多,再减去三极管的压降,12V驱动电压是不够的,提高电压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