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单片机使用寄存器配置ADC读取不到数据问题

楼主(2023-03-22):
如题,楼主在使用stm32寄存器配置ADC电压采样,使用中断获取采样数据,实际效果中,adc配置后无法读取不到寄存器DR的值,单片机使用stm32f103vet6

单片机代码如下:
使用的gpio口是PC1,对应的adc1是通道11
引脚配置:
void ADC_GPIO_INIT(void)
{

SET_BIT(RCC->APB2ENR,RCC_APB2ENR_IOPCEN);//**开GPIOC端口时钟
GPIOC->CRL &= ~(0xf<<4);//**模拟输入模式 PC1
}

ADC初始化配置
void ADC_Mode_Config(void)
{
SET_BIT(RCC->APB2ENR,RCC_APB2ENR_ADC1EN);//**开ADC1外设时钟
SET_BIT(RCC->CFGR,RCC_CFGR_ADCPRE_DIV6);//设置ADC分频因子,6分频,72/6=12MHZ[indent]
ADC1->CR1=0;//**初始化
ADC1->CR2=0;[/indent][indent]
SET_BIT(ADC1->CR1,ADC_CR1_EOCIE);//**转换结束后产生中断
SET_BIT(ADC1->CR2,ADC_CR2_CONT);//**配置连续转换模式

ADC1->SMPR1|=7<<(3*1);//**采样周期为239.5个周期
ADC1->SQR1|=0<<20;//**1个转换

SET_BIT(ADC1->CR2,ADC_CR2_ADON);//**开启AD转换器[/indent][indent]
SET_BIT(ADC1->CR2,ADC_CR2_RSTCAL);//**使能复位校准
while(READ_BIT(ADC1->CR2,ADC_CR2_RSTCAL));//**等待校准结束
SET_BIT(ADC1->CR2,ADC_CR2_CAL);//**使能A/D校准
while(READ_BIT(ADC1->CR2,ADC_CR2_CAL));//**等待校准结束[/indent]
ADC1->SQR3&=0XFFFFFFE0
ADC1->SQR3|=11;//**通道配置

NVIC_SetPriority(ADC1_2_IRQn, 1);//配置中断优先级
NVIC_EnableIRQ(ADC1_2_IRQn);//开中断

}

中断函数
void ADC_IRQHandler(void)
{
if (READ_BIT(ADC1->SR,ADC_SR_EOC))
  {
  // 读取ADC的转换值
  ADC_ConvertedValue = ADC1->DR;
  }
}

主函数:

问题出在ADC初始化函ADC_Mode_Config()上,我的想法是转换完成后EOCIE产生一个中断,在中断中读取DR寄存器的值,实际效果是读取到的dr的值始终为0:

也试图使用软件开启配置:
ADC1->CR2|=7<<17; //软件控制转换
ADC1->CR2|=1<<20; //使用外部触发(SWSTART)
SET_BIT(ADC1->CR2,ADC_CR2_SWSTAR);//**软件设置开始转换
while(!(ADC1->SR&1<<1)); //等待完成

当开启外部触发EXTTRIG,并配置EXTSEL为SWSTART,在中断优先级配置后启用SWSTART,串口接收不到任何信息。

网友A:
再读CPU手册,特别关注AD部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再读CPU手册,特别关注AD部分。

找到原因了,问题出在中断上

楼主:
问题补充更新:
我将ADC的中断触发关闭,设置成单次转换模式,直接在转换结束后读取DR寄存器的值,没有通过触发来读取,发现可以正常读取到ADC的值:
static void ADCx_Mode_Config(void)
{
RCC->APB2ENR|=1<<9; //ADC1 时钟使能
RCC->APB2RSTR|=1<<9; //ADC1 复位
RCC->APB2RSTR&=~(1<<9);//复位结束
RCC->CFGR&=~(3<<14); //分频因子清零
//SYSCLK/DIV2=12M ADC 时钟设置为 12M,ADC 最大时钟不能超过 14M!
//否则将导致 ADC 准确度下降!
RCC->CFGR|=2<<14;
ADC1->CR1&=0XF0FFFF; //工作模式清零
ADC1->CR1|=0<<16; //独立工作模式
ADC1->CR1&=~(1<<8); //非扫描模式

ADC1->CR2&=~(1<<1);//单次转换模式

//ADC1->CR2|=1<<1; //连续转换模式
//ADC1->CR1|=1<<5;//开中断

ADC1->CR2&=~(7<<17);
ADC1->CR2|=7<<17; //软件控制转换
ADC1->CR2|=1<<20; //使用用外部触发(SWSTART)!!! 必须使用一个事件来触发
ADC1->CR2&=~(1<<11); //右对齐
ADC1->SQR1&=~(0XF<<20);
ADC1->SQR1|=0<<20; //1 个转换在规则序列中 也就是只转换规则序列 1
//设置通道 11 的采样时间
ADC1->SMPR1&=~(3*1); //通道 11 采样时间清空
ADC1->SMPR1|=7<<(3*1); //通道 11 239.5 周期,提高采样时间可以提高精确度
ADC1->CR2|=1<<0; //开启 AD 转换器
ADC1->CR2|=1<<3; //使能复位校准
while(ADC1->CR2&1<<3); //等待校准结束
//该位由软件设置并由硬件清除。在校准寄存器被初始化后该位将被清除。
ADC1->CR2|=1<<2; //开启 AD 校准
while(ADC1->CR2&1<<2); //等待校准结束
//该位由软件设置以开始校准,并在校准结束时由硬件清除
}

u16 Get_Adc(void)
{
ADC1->SQR3&=0XFFFFFFE0;//???? 1 ?? ch
ADC1->SQR3|=ADC_Channel_11;
ADC1->CR2|=1<<22; //????????
while(!(ADC1->SR&1<<1)); //??????
return ADC1->DR; //?? adc ?
}

由此可见在串口调试助手中无法输出内容是由于中断的问题
以下是中断EOCIE的说明:

EOCIE:允许产生EOC中断 (Interrupt enable for EOC)
该位由软件设置和清除,用于禁止或允许转换结束后产生中断。
0:禁止EOC中断;
1:允许EOC中断。当硬件设置EOC位时产生中断。

那么,理论上ADC转化完成后将产生EOC中断,进入中断函数,在中断函数中读取到DR的值,而实际效果是ADC在中断这里卡死,具体原因还在寻找。

楼主:
找到最终原因了,是我中断函数名写错导致EOC中断产生后没法进入中断函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