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51单片机串口通讯num不赋值为什么一直发送00 00 00,num换个值比如3,就一直不停的发3

楼主(2023-03-22):
单片机代码如下,发送不停,发送不受控制,发送函数只运行了一次

#include <REGX51.H>

unsigned char num;

void URET_TX()
{               SBUF=num;         //发送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TI);//等待发送中断请求标志位为1(已发送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=0;                //发送中断请求标志位清0

        }

void URET_Tu(void)                //4800bps@11.0592MHz
{
  PCON &= 0x7F;                //波特率不倍速
        SCON = 0x50;                //8位数据,可变波特率
        TMOD &= 0x0F;                //清除定时器1模式位
        TMOD |= 0x20;                //设定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方式
        TL1 = 0xFA;                //设定定时初值
        TH1 = 0xFA;                //设定定时器重装值
        ET1 = 0;                //禁止定时器1中断
        TR1 = 1;//启动定时器
}

void main(void)
{
        URET_Tu(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RET_TX();

}

网友A:
你把 while(!);放到最后,就只发一次了。

网友B:
楼上说的对,URET_TX();后面加个while(1); 重复发数据是因为URET_TX();执行完,后面没有程序了,跑飞复位了

网友C:
连大循环都没有?那就是这样了,不断重复的运行main()。

网友D:
程序一直在运行main函数,一直在发送数据,所以就一直接收数据了,如果想执只发一次,就把程序修改为void main(void)
{
       URET_Tu();
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URET_TX();}
}

网友E:
无论你赋值与否,它总有一个值,是什么?取决于上最的状态或初始化值。
所以发0,不必奇怪。

楼主:
放大循环里面也不行,for循环也不行,是不是看门狗的原因

网友F:
main最后一行后面没有死循环,死机了,自动复位,又重新执行了main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