立创 BOM备料 不贴的元件在BOM文件里如何 备注

楼主(2023-03-22):
不想删除元件,BOM里保留不贴的元件

网友A:
1、在原件的同一行,找个空位,写上【不贴】。
2、为防止贴片师傅看不到【不贴】标注而误贴,将此原件的参数删除了。这样师傅即使误贴,也不知道贴什么。
3、为防止参数删除后,时间长了,以后记不得参数,建议将参数与【不贴】标记放在一起。这样师傅找到参数时,也看到此件不贴的备注了。

网友B:
不贴的元件  备注NC   NC1  NC2  备注到BO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