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复位电路电容和电阻的选择和数码管共阴共阳选择问题

楼主(2023-03-22):
来个大佬帮忙看看为什么复位电路电阻10k的时候按复位按钮没有用,但是电阻换成100的话就能正常复位?
再问一问数码管共阴共阳的区别,为什么这个电路采用的是共阴极数码管,而采用共阳极数码管的话程序输入阳极的段选码数码管显示不了?

楼主:
顶帖,来个大佬解答一下

网友A:
第一个问题读CPU的手册,
第二个问题读数码管的手册。
这样才能学到家。

网友B:
你是实物还是仿真?如果是仿真,那就看仿真软件的心情,与实物并不相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