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f407vet6单片机+dht11程序,自己写的不太行 不知到问题出在哪

楼主(2023-03-22):
初学者,我是用正点原子上的dht11代码改的但是就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?串口一直显示是检测不到dht11,要么就是随机数。单总线怎么配置,我用的是GPIOB5这个端口配的,但是就是不行。/* IO操作函数 */是根据正点原子hal库改过来的,这样可以吗?有大佬指点一下吗?小弟在这里多谢了。

#ifndef __DHT11_H
#define __DHT11_H

#include "sys.h"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 DHT11 引脚 定义 */

#define DHT11_DQ_GPIO_PORT                  GPIOB
#define DHT11_DQ_GPIO_PIN                   GPIO_Pin_5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/* IO操作函数 */
#define DHT11_DQ_OUT(x)     do{x ? 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WriteBit(DHT11_DQ_GPIO_PORT,DHT11_DQ_GPIO_PIN, Bit_RESET):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WriteBit(DHT11_DQ_GPIO_PORT,DHT11_DQ_GPIO_PIN,Bit_SET); 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while(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数据端口输出 */
#define DHT11_DQ_IN         GPIO_ReadInputDataBit(DHT11_DQ_GPIO_PORT, DHT11_DQ_GPIO_PIN)    /* 数据端口输入 */

uint8_t dht11_init(void);   /* 初始化DHT11 */
uint8_t dht11_check(void);  /* 检测是否存在DHT11 */
uint8_t dht11_read_data(uint8_t *temp,uint8_t *humi);   /* 读取温湿度 */

#endif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#include "dht11.h"
#include "delay.h"

/**
* @brief       复位DHT11
* @param       data: 要写入的数据
* @retval      无
*/
static void dht11_reset(void)
{
                DHT11_DQ_OUT(0);    /* 拉低DQ */
    delay_ms(20);       /* 拉低至少18ms */
    DHT11_DQ_OUT(1);    /* DQ=1 */
    delay_us(30);       /* 主机拉高20~40us */
}

/**
* @brief       等待DHT11的回应
* @param       无
* @retval      0, DHT11正常
*              1, DHT11异常/不存在
*/
uint8_t dht11_check(void)
{
    uint8_t retry = 0;
    uint8_t rval = 0;

    while (DHT11_DQ_IN && retry < 100)  /* DHT11会拉低40~80us */
    {
        retry++;
        delay_us(1);
    }

    if (retry >= 100)
    {
        rval = 1;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  retry = 0;

        while (!DHT11_DQ_IN && retry < 100) /* DHT11拉低后会再次拉高40~80us */
        {
            retry++;
            delay_us(1);
        }
        if (retry >= 100) rval = 1;
    }

    return rval;
}

/**
* @brief       从DHT11读取一个位
* @param       无
* @retval      读取到的位值: 0 / 1
*/
uint8_t dht11_read_bit(void)
{
    uint8_t retry = 0;

    while (DHT11_DQ_IN && retry < 100)  /* 等待变为低电平 */
    {
        retry++;
        delay_us(1);
    }

    retry = 0;

    while (!DHT11_DQ_IN && retry < 100) /* 等待变高电平 */
    {
        retry++;
        delay_us(1);
    }

    delay_us(40);       /* 等待40us */

    if (DHT11_DQ_IN)    /* 根据引脚状态返回 bit */
    {
        return 1;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  return 0;
    }
}

/**
* @brief       从DHT11读取一个字节
* @param       无
* @retval      读到的数据
*/
static uint8_t dht11_read_byte(void)
{
    uint8_t i, data = 0;

    for (i = 0; i < 8; i++)         /* 循环读取8位数据 */
    {
        data <<= 1;                 /* 高位数据先输出, 先左移一位 */
        data |= dht11_read_bit();   /* 读取1bit数据 */
    }

    return data;
}

/**
* @brief       从DHT11读取一次数据
* @param       temp: 温度值(范围:0~50°)
* @param       humi: 湿度值(范围:20%~90%)
* @retval      0, 正常.
*              1, 失败
*/
uint8_t dht11_read_data(uint8_t *temp, uint8_t *humi)
{
    uint8_t buf[5];
    uint8_t i;
    dht11_reset();

    if (dht11_check() == 0)
    {
        for (i = 0; i < 5; i++)     /* 读取40位数据 */
        {
            buf[i] = dht11_read_byte();
        }

        if ((buf[0] + buf[1] + buf[2] + buf[3]) == buf[4])
        {
            *humi = buf[0];
            *temp = buf[2];
        }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  return 1;
    }

    return 0;
}

/**
* @brief       初始化DHT11的IO口 DQ 同时检测DHT11的存在
* @param       无
* @retval      0, 正常
*              1, 不存在/不正常
*/
uint8_t dht11_init(void)
{
    GPIO_InitTypeDef  GPIO_InitStructure;
    //DHT11_DQ_GPIO_CLK_ENABLE();     /* 开启DQ引脚时钟 */
          RCC_AHB1PeriphClockCmd(RCC_AHB1Periph_GPIOB,ENABLE); //使能GPIOA时钟
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DHT11_DQ_GPIO_PIN;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OUT;//普通输出模式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OType = GPIO_OType_OD;//开漏输出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uPd = GPIO_PuPd_UP;                /* 上拉 */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100MHz;          /* 高速 */
    GPIO_Init(DHT11_DQ_GPIO_PORT, & GPIO_InitStructure);   /* 初始化DHT11_DQ引脚 */
    /* DHT11_DQ引脚模式设置,开漏输出,上拉, 这样就不用再设置IO方向了, 开漏输出的时候(=1), 也可以读取外部信号的高低电平 */
    dht11_reset();
    return dht11_check();
}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#include "sys.h"
#include "delay.h"
#include "usart.h"
#include "led.h"
#include "beep.h"
#include "key.h"
#include "dht11.h"

//串口通信实验 -库函数版本
//STM32F4工程模板-库函数版本

int main(void)
{

    u8 t;
    u8 len;
    u16 times=0;
    uint8_t temperature;
    uint8_t humidity;
  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(NVIC_PriorityGroup_2);//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2
    delay_init(168);                //延时初始化
    uart_init(115200);        //串口初始化波特率为115200
    LED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
          //dht11_init();
    while (dht11_init())    /* DHT11初始化 */
    {
        printf("DHT11 Error");
        delay_ms(200);
        delay_ms(200);
    }
    while (1)
    {
        if (t % 10 == 0)    /* 每100ms读取一次 */
        {
            dht11_read_data(&temperature, &humidity);             /* 读取温湿度值 */
            printf("%lf\n",temperatur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%lf\n",humidity);
        }

        delay_ms(100);
        t++;

        if (t == 2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t = 0;
            //LED0_TOGGLE();  /* LED0闪烁 */
        }
    }

}

网友A:
读通dht11的手册,按照手册的逻辑去写,如此能获得更多的知识和经验。

网友B:
连接的硬件接口           //dht11_init();

网友B:
你确定有初始化GPIO