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eil5找不到device错误求解

楼主(2023-03-22):
找了一个例程,编译没有错误,也能下载到单片机。但是在魔术棒里找不到device。很奇怪,是哪里设置不对吗? 对应的flash包也已经安装了。打开stm处理器选型里面是这些内容,没有芯片名称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已经安装了,后面的烧写器里面配置也对的

那可能就是keil版本问题导致的Device导入错误,原因可能是该工程使用keil4版本编写,

使用keil5打开出错,解决方法是将Project文件夹中的工程扩展名由.uvproj改为.uvprojx,即在扩展名增加x即可。

网友A:
对应的PACK包安装了吗

网友B:
你没选这个芯片当然没有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没选这个芯片当然没有了

打开STM项目里面没有要的芯片名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对应的PACK包安装了吗

已经安装了,后面的烧写器里面配置也对的

网友C:
软件是不是第一次安装使用?是不是安装了MDK和C51共存?如果是以上两种情况;那肯定是软件没有正确安装; 否则就是PACK 包安装错误
如果要和C51共存;先安装MDK;激活;再安装C51 中途弹窗提示文件覆盖;全部点跳过;最后再激活C51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软件是不是第一次安装使用?是不是安装了MDK和C51共存?如果是以上两种情况;那肯定是软件没有正确安装;  ...

谢谢您的详细解答!
软件不是第一次安装的,我一直再用,没有装C51 ,只装了stm32f1xx和stm32f4xx的pack安装包。自己建工程或者用其他的例程都是正常的。可以使用,就是下载了这个例程出现上述问题。而且也下载了最新的stm32F4xx.dfp.2.17.0 还是不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可能就是keil版本问题导致的Device导入错误,原因可能是该工程使用keil4版本编写,

使用keil5打开出 ...

非常感谢!上午忙别的事了。按照您说的办法看了下,的确程序版本是V4的。更改后,可以找到DEVICE了。就是keil版本的问题导致的。学习到了!再次表示感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