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 keil5 stink配置Add Flash Programming Algorlthm

楼主(2023-03-22):
这个Add Flash Programming Algorlthm页面选哪个呀?单片机是STM32f103 c8t6的!
大佬们求教!

网友A:
stm32f103C8T6的flash好像是64k的

网友B:
选64k的,推荐这两种查询方式,第一种,去ST的官网下载芯片的参考手册,通过查芯片的参考手册,里面应有尽有,可以查询到Flash,第二种方法,可以通过STM32cubeMX(HAL库代码图形化生成软件)这个软件去查询,在生成程序之前,软件会罗列出ROM、Flash,也可以通过这里进行查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