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Stm32单片机芯片的焊接方向?

楼主(2023-03-22):
STM32F401RCT6,芯片有两个一大一小对称的圆圈,焊盘上只有一个圆圈,是怎么对应的的啊

网友A:
小圆圈对应焊盘封装上的那个圆圈,不要理大的那个

网友B:
教你一着,分不清时,正反两面都找找圆点,或许有用。
楼上说的是对的。

网友C:
小圆圈对应焊盘封装的那个就可以

网友D:
丝印正常书写方式左下角是1

网友E:
不管什么IC,不管有圈没圈,不管有几个圈几个点,只有一点:丝印字体对面看,字体从上而下,从左到右方向,管脚从左下角开始,逆时针方向1、2、3、4.。。

网友F:
一般是左上角的小圆圈,我之前也困惑过,有人说大圈圈是生产时注塑留下的

网友G:
小点对应1脚,看丝印方向,左下角为1,逆时针方向排序。这个是公用的,一般看一下就记住了

网友H:
引用 网友E:
不管什么IC,不管有圈没圈,不管有几个圈几个点,只有一点:丝印字体对面看,字体从上而下,从左到右方向, ...

对头

网友I:
引用 网友E:
不管什么IC,不管有圈没圈,不管有几个圈几个点,只有一点:丝印字体对面看,字体从上而下,从左到右方向, ...

大哥你这回答很是接地气,哈哈哈哈

网友J:
看数据手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