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大伙,有没有可以直接安装散热器的电阻

楼主(2023-03-22):
有个电阻可能需要长时间过接近8w的功率,需要安装个散热器 有没有符合要求的电阻推荐呀。

楼主:
类似于这种?

网友A:
直接铝壳电阻,安装到外壳散热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直接铝壳电阻,安装到外壳散热

好的 谢谢

网友B:
某一个宝上有。搜搜。

网友C:
找个风扇一直吹着

网友D:
有外接散热器的电阻,见“地板”

网友E:
不需要这么麻烦,需要多大功率电阻直接买就好,实际8W,直接买20W功率的电阻就行,散热器是电阻自带的,用户不需要考虑散热问题,很简单的问题不要想复杂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