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单片机+Proteus仿真 同时输出三角波和方波程序出问题了

楼主:
使用proteus进行基于msp430的仿真时发现单独输出三角波没问题,但是方波和三角波一起输出的时候三角波就变了,请问是什么原因

void triangular(void)//三角波
{
  char i;
  for(i=0;i<255;i++)
  {
    P4OUT=i;
    delay_us(195);
  }
  for(i=255;i>0;i--)
  {
    P4OUT=i;
    delay_us(195);
  }
}
void square(void)//方波
{
  P1OUT=51;
  delay_ms(50);
  P1OUT=255;
  delay_ms(50);
}
void main(void)
{
  unsigned int i;
  WDTCTL=WDTPW+WDTHOLD;//停止看门狗功能
  BCSCTL1&=~XT2OFF;//使TX2有效,TX2上电时默认为关闭
  do
  {
    IFG1&=~XT2OFF;//清除振荡器失效标志
    for(i=0xff;i>0;i--);//延时,待稳定
  }
  while((IFG1 & OFIFG)!=0);//振荡器失效标志
  BCSCTL2 |= SELM1;//使MCLK=XT2
   P4DIR=0XFF;
   P1DIR=0XFF;

while(1)
  {

    triangular();
    square();
  }
}

网友A(2023-03-22):
P1、P4是两个口,每个口有8个IO。即总共16个引脚。
你的示波器测量的是哪两个点呢?

网友B:
我分别接了DAC转换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