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Keil中文注释变成十六进制乱码的问题

楼主(2023-03-22):
在一次打开时网上找的代码资料的中文变成了十六进制码,自己添加的中文却是能正常显示,检查了windows的编码还有软件的编码格式,还是找不到问题,只能来求助网上的大佬了

网友A:
明显原先的中文一个汉字是用两个字节表达的,但编译平台不认为它是中文,而是二进制数。
有两种情况会发生此现象:
1、编译平台对中文汉字的拼法是每个汉字三个字节(你可以写一个汉字,再将文件用BIN格式打开,看看你写的中文是用几个字节表达的)。即平台汉字格式与原注释汉字格式不同。
2、汉字句子前面有插入了奇数个ASCII码,形成半个汉字错位,编译平台(较笨)区分不出汉字了。

网友B:
打开 “编辑”菜单 下的“配置”栏 ,把编码格式改为 Chinese GB2312 就可以解决了

网友C:
汉字文本编码格式的问题,utf-8和gb2312切换一下

网友D:
打开右上角的configuration,将encoding从encode in ansi修改为gb2312

网友E:
点一下那个魔术棒按钮,改一下编码格式就行了,UTF8和GB2312换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