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台座机并联,如何相互通话?没有主机 没有供电

楼主(2023-03-22):
没有主机,没有号码,没有供电,两台座机并联,如何通话

网友A:
这哥们要求有点难理解。A:一进4出电话交换机;B:子母机

网友B:
就是公司内线吧

网友C:
至少也得有供电啊,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,不要如此为难人

网友D:
一台程控交换机就可以了; 如果再接上外线就可以打;

网友E:
加个9VDC就可以通话了,但没有振铃,振铃时线路电压约90V。
所以你可以在线路+个电压检测,本机摘机后线路电压升为90发,2个电话一起振铃,对方提机后线路电压降为9V就可以通话了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加个9VDC就可以通话了,但没有振铃,振铃时线路电压约90V。
所以你可以在线路+个电压检测,本机摘机后线路 ...

直接9v dc是不行的,原先程控交换机是恒流供电(20ma左右),你直接接电源,电压无法变化,话机信号如何传递,简单做法可以9-12v电源再串上一个500欧2W以上的电阻来实现

网友G:
现在都是程控电话机,需要对应的程控电话交换机。可以想办法淘一个二手的。我现在用的是一个40路的。

网友H:
没有供电,电都没有,怎么可能打电话?

网友I:
引用 网友F:
直接9v dc是不行的,原先程控交换机是恒流供电(20ma左右),你直接接电源,电压无法变化,话机信号如何 ...

串500R电阻,不如串10mH的电感来的好。跟什么开形式的供电没多大关系,跟电源的滤波电容却很有关系!话音是直接通过电话线传送的,所以,要电源与电话线之间要低频扼流电感的存在,否则,话音信号会被电源滤波电容给吸收了。
如果你有拆过电话机就能看到,电话线两侧没有并联大电容,整流之后也没有,只有在受话器/喇叭放大端接一个电解100、220的,470的几乎没有!

网友J:
得使用交流电,把两台电话并联起来,找一个9V以上前电源,看输出显示AC的。两个同时拿起就可以通话

网友K:
增加一个振铃电源约30-60v,供一方拨呼叫另一方摘机接听即可双方通语音了.大概就是这样的电话交换机原理.

网友I:
引用 网友J:
得使用交流电,把两台电话并联起来,找一个9V以上前电源,看输出显示AC的。两个同时拿起就可以通话

你是认真的吗?
交流一上去,双方不说话就能听到的就是交流声了,话音什么的都混杂交流声中。

网友L:
不供电最简单了,只要用电池,然后把直流电变换成交流电,升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