能帮我看看单片机代码那错了吗?数码管一直不亮

楼主(2023-03-22):
1)通过超声波传感器采集距离数据,距离值保留整数。
2)通过数码管显示距离显示界面和参数显示界面,界面可以通过按键进行切换。
3)通过按键设置与调整距离参数。
4)通过串口向PC端发送当前距离数据。
5)通过LED指示灯进行报警功能。
3.2 数码管显示
1)距离显示界面
图2 距离显示界面(155cm)
2)参数显示界面
图3 参数显示界面(155cm)
3.3 按键功能
1)按键S4定义为“切换”按键,按下S4按键,能够切换“距离显示界面”、“参数显示界面”。
图4 按键S4‘切换’
2)按键S8定义为“参数”按键,在“距离显示界面”时,按下S8按键,可将当前距离数据设置为距离参数。
3)按键S12定义为“加”按键,在“参数显示界面”时,按下S12按键,当前距离参数加10cm。
图5 按键S12‘加’
4)按键S16定义为“减”按键,在“距离参数界面”时,按下S16按键,当前距离参数减10cm,参数值减到0为止。
  图6 按键S16‘减’
5)按键S9定义为“发送”按键,每次按下,串口将当前检测的距离数据发送给PC端的串口调试工具。
注意:
(1)按键S12和按键S16仅在“距离参数界面”时有效
(2)按键S8仅在“距离显示界面”时有效,当按键S8按下后,参数显示界面参数值随之变化,但不会发生界面跳转。
(3)判断按键是否按下时,需进行消抖操作,避免单次按键操作,触发多次结果。
3.4 串口功能
串口发送格式
注意:
(1)D为大写字母,其余均为小写字母。
(2)距离数据保留整数。
3.5 LED指示灯功能
1)当前界面处于距离显示界面时,L1指示灯点亮,否则熄灭。
2)当前界面处于参数显示界面时,L2指示灯点亮,否则熄灭。
3)当实时距离超过距离参数时,L3指示灯以0.2s的时间间隔亮、灭,否则熄灭。
4)指示灯L4-L8处于常熄灭状态。
3.6 初始化
1)上电数码管处于距离显示界面。
2)距离参数值为30cm。

#include"reg52.h"
#include"intrins.h"
sfr AUXR=0x8e;
sfr P4=0xc0;
sbit TX=P1^0;
sbit RX=P1^1;

sbit R1=P3^0;
sbit R2=P3^1;
sbit R3=P3^2;
sbit R4=P3^3;

sbit C1=P3^4;
sbit C2=P3^5;
sbit C3=P4^2;
sbit C4=P4^4;

unsigned char code SMG[]={0xc0,0xf9,0xa4,0xb0,0x99,0x92,0x82,0xf8,0x80,0x90,0xbf,0xff,0xc1};
unsigned int time;
unsigned char set_temp=30;
unsigned char disp_mode=0,dis_nu,commend,now_temp;

void Delay12us()                //@11.0592MHz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i = 30;
        while(--i);
}

void select573(unsigned char n)
{
        switch(n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4:P2=(P2&0x1f)|0x8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5:P2=(P2&0x1f)|0xa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6:P2=(P2&0x1f)|0xc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7:P2=(P2&0x1f)|0xe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0:P2=(P2&0x1f)|0x00;break;
        }
}

void disply_SMG(unsigned char pos,value)
{
        select573(6);
        P0=0x01<<pos;
        select573(6);
        P0=value;
}

void init_buzz()
{
        select573(4);
        P0=0xff;
        select573(5);
        P0=0x00;
        select573(0);
}

void init()
{
        TMOD = 0x02;
        TH0=0xfd;
        TL0=0xfd;
        TR0=1;

        SCON = 0x50;

        ES=1;
        EA=1;
        AUXR=0x00;

}

void revice() interrupt 4
{
        if(RI == 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ommend = SBUF;
                RI=0;
        }
}

void sendbyte(unsigned char date)
{
        SBUF = date;
        while(TI == 0);
        TI = 0;
}

void sendstring(unsigned char *str)
{
        while(*str != '\0'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endbyte(*str++);
        }
}

void wave_send()
{
        unsigned i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X=1;
                Delay12us();
                TX=0;
                Delay12us();
        }
}

unsigned char wave_co()
{
        TMOD&=0x0f;
        TH1=TL1=0;
        wave_send();
        TR1=1;
        while((RX==1)&&(TF1==0));
        TR1=0;
        if(TF1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ime=TH1<<8|TL1;
                return(time*0.017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TF1=0;
        return 0;
}

void wave() interrupt 3
{
        now_temp=wave_co();
}

void scankey(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for(i=0;i<4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witch(i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:R1=0;R2=R3=R4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1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_nu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C2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_nu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C3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_nu=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C4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_nu=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R2=0;R1=R3=R4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1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_nu=4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C2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_nu=5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C3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_nu=6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C4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_nu=7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R3=0;R2=R1=R4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1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_nu=8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C2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string("Distance:\n\r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byte(tim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C3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_nu=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C4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_nu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3:R4=0;R2=R3=R1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1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_mode=~disp_mod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C2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_temp=now_temp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C3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_temp=(set_temp+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C4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_temp=(set_temp-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et_temp<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_temp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f(i>4)i=0;
}

void Delay500us()                //@11.0592MHz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, j;
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i = 60;
        j = 934;
        do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hile (--j);
        } while (--i);
}

void show_SMG()
{
        if(disp_mode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isply_SMG(0,SMG[12]);
                Delay500us();
                disply_SMG(1,SMG[1]);
                Delay500us();
                disply_SMG(2,SMG[11]);
                Delay500us();
                disply_SMG(3,SMG[11]);
                Delay500us();
                disply_SMG(4,SMG[11]);
                Delay500us();
                disply_SMG(5,SMG[now_temp/100]);
                Delay500us();
                disply_SMG(6,SMG[now_temp%100/100]);
                Delay500us();
                disply_SMG(7,SMG[now_temp%10]);
                Delay500us();
        }

        if(disp_mode==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isply_SMG(0,SMG[12]);
                Delay500us();
                disply_SMG(1,SMG[2]);
                Delay500us();
                disply_SMG(2,SMG[11]);
                Delay500us();
                disply_SMG(3,SMG[11]);
                Delay500us();
                disply_SMG(4,SMG[11]);
                Delay500us();
                disply_SMG(5,SMG[set_temp/100]);
                Delay500us();
                disply_SMG(6,SMG[set_temp%100/100]);
                Delay500us();
                disply_SMG(7,SMG[set_temp%10]);
                Delay500us();
        }
}

void main()
{
        init_buzz();
        wave_co();
        init(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scankey();
                show_SMG();
        }
}

网友A:
数码管亮不亮和软件,硬件都有关,光发软件不行。

楼主:
硬件是IAP15F2K61S2的51单片机

网友B:
要有原理图才行。

网友C:
示波器量单片机引脚是否有输出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硬件是IAP15F2K61S2的51单片机

不光跟单片机有关,跟外围器件,连线都有关

网友D:
数码管是怎么驱动的?你除了要发软件代码,硬件也要发原理图,才能帮你看哪里有问题

楼主:
解决了,位选错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