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神请指点 51单片机如何实现开机和关机?

楼主:
51单片机应用在产品中如何用一个按键实现产品的开机和关机,还有如何做到定时15分钟或者30分钟自动关机,是否用到中断系统?本人刚学51单片机,纯小白一个

网友A(2023-03-24):
睡眠唤醒即可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参考这个看看。
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201172-1.html

还要用到独立电路吗,谢谢

网友D:
可以考虑用延时电路实现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可以考虑用延时电路实现

谢谢,我试试看。

网友E:
单键实现开关机可考虑用硬件实现,长按和短按的区别。定时关机用个定时器来实现吧

网友F:
关机进入掉电模式,晶振停止震荡,可由外部中断唤醒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E:
单键实现开关机可考虑用硬件实现,长按和短按的区别。定时关机用个定时器来实现吧

谢谢指点,开机和关机都是短按可以实现吗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F:
关机进入掉电模式,晶振停止震荡,可由外部中断唤醒。

应该是你说的方法,谢谢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F:
关机进入掉电模式,晶振停止震荡,可由外部中断唤醒。

我查了下应该是RISC极简指令的内核单片机,由于没有丝印不知道型号,网上找了一下应该是辉芒微FT60E011之类的,8个引脚,带PWM输出,低功耗,这类单片机不是51内核,不知道怎么用

网友G:
引用 网友B:
我查了下应该是RISC极简指令的内核单片机,由于没有丝印不知道型号,网上找了一下应该是辉芒微FT60E011之 ...

上辉芒官网上找 有资料有例程,辉芒单片机是国产普通8位机,可以c或汇编开发,用辉芒自己IDE开发。如果你是生产开发直接辉芒技术支持提供想要的资料例程,你想搞清楚图片上是不是辉芒单片机也可以让辉芒查一下,IC底部有生产批号。我用过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G:
上辉芒官网上找 有资料有例程,辉芒单片机是国产普通8位机,可以c或汇编开发,用辉芒自己IDE开发。如果你 ...

好的,谢谢

网友H:
可以考虑加入中断试一试

网友I:
用时间长短来区别开机和关机,然后采用外部中断,定时器实现定时关机

网友J:
辉芒的单片机就是PIC的内核, 用PIC的c编译器就可以用了. 可以通过按键进入休眠和唤醒.

网友B:
引用 网友J:
辉芒的单片机就是PIC的内核, 用PIC的c编译器就可以用了. 可以通过按键进入休眠和唤醒.

应该是的,我就觉得51单片机一上电就开始运行,这块主板有一个开关机键,不开机就是低功耗。

网友K:
产品级别开关机键:
开机:电源MOS总电源开关控制回路,按下按键单片机得电,运行后I/O输出锁住MOS回路使保持,自锁;
关机:长按,MCU GPIO输出控制MOS电源回路关
自动15分钟关机:开机状态下,无操作或者无信号无动作15分钟定时器时间到,控制总MOS开关回路关,有任何动作状态,定时器计数清0,重新计时

特点:uA级别消耗电流,特别适合电池供电产品

网友B:
引用 网友K:
产品级别开关机键:
开机:电源MOS总电源开关控制回路,按下按键单片机得电,运行后I/O输出锁住MOS回路使 ...

谢谢!用你这按键产品成本增加了。产品用一个点触按键负责开机和关机,一开机就自动计时15分钟,期间无论调节哪个按键实现哪些功能都不影响15分钟的定时时间到就自动关机,应该是用前面说的PLC单片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