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样检测一个断续的方波

楼主(2023-03-23):
想从一个显示面板上的LED上提取信号,LED是矩阵方式驱动,其两端是100Hz方波,当LED以0.8S闪动时,方波是0.4S有,0.4S无,请教大佬,怎样识别这3种状态,请给个思路。

网友A:
LED刷新一般是ms级别的,你将信号接到IO,用定时器中断查询就可以检测到。

网友B:
TB买个逻辑分析仪;不到30块; 工具小,用处大;搞软件这个小东西值得拥有

楼主:
是我没有表达清楚,我想用这3种状态实现不同的功能,问题是怎样用单片机识别出来,程序应该怎样写,请各位给个思路。

网友C:
我咋看不懂,哪有三种状态,你描述清楚点

网友D:
用单片机的外部中断,设置边沿触发即可检测到。

网友E:
上升沿开始计数,下降沿开始计数,并记录顺序,这不并得了?

楼主:
对,就是这样,这个方波有3种状态 1 连续的波型,没有中间0.4S的低电平 2 就是图中的方式 3 高电平,没有波形。图中的波形实际上就是LED闪烁的状态,常亮就是连续的波形,熄灭就是没有波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咋看不懂,哪有三种状态,你描述清楚点

1 连续的波形
2 0.4S有波形,0.4S没有波形
3 没有波形

网友F:
1. 开启外部中断计数,每进一次中断加一,记录方波个数, waveno++
2. 开启1秒定时中断,判断状态 waveno> 80 全波形 状态1, waveno>40 and waveno< 70 状态2,waveno =0 状态3 退出定时中断前 waveno=0

网友G:
既然要提取这个信号,就把它想象成成按键输入一样,判断长按、双击、短按、延时触发计数、等等~等等。

楼主:
谢谢各位,按照daemondong给的思路,已差不多写好,再次感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