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斯通电桥电路测量PT100线性度差的问题

楼主(2023-03-23):
multisim搭了一个惠斯通电桥,左上角Q1,Q2组成镜像恒流源,输出1mA电流。电流经XMM2电流表输入R2和RA;Ra,Rb,Rc是pt100的线电阻,R1是Pt100的本体;R4为对向的可调电阻,与R1,Ra,b,c的四个电阻形成对称。但是测量电桥R2和R3中间与Rc右侧的电压后发现mV值不是线性的,请问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?该怎么解决?测量值如图2,测量值如图2,图2根据mv值对应阻值,发现他们太不线性了!!

网友A:
近20年我都直接接ADC了,还可以抵消线路的影响。90年代没有合适的ADC,才用运放做,调整麻烦。

网友B:
电源配置有问题,输入端已接近5v,运放没法正常工作。

网友C:
Pt100本身就是非线性器件!

网友B:
为了降低运放输入电压,把桥路上端 R2 与(RA+R1)改为2K离开输入非线性区。

网友D:
Pt100本身就不是线性的,你的电路问题不在于非线性,而是过于复杂,不稳定因素太多了非常难于分析。

网友E:
这个不能做到线性。做到了也不行。成熟的做法就是用运放。虽然电路我不会但是人家的成品好还便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