制作座机线路检测器,电路设计问题

楼主(2023-03-23):
要实现的功能:电话线路正常有电时绿灯常亮。来电振铃时红灯闪烁。电路这样设计合理吗,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,另外R4 和C2的取值是多少。

网友A:
电路形式可以,但是电阻去得太小了,电话线路是48V的,那个5.1K用51K或以上,用5.1K交换机会检测到摘机的。记得振铃是25Hz的交流信号,470欧姆电阻换成至少4.7K或以上。
现在年轻的工程师估计很少人知道固定电话的相关技术了。

网友B:
没有电压检测电路,3V故障电压也是可以点亮绿色指示灯的

网友C:
我给你个图试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给你个图试试。

电路太复杂,简单点最好

网友D:
电话交换机对线路电流又要求。5.1K电阻阻值太小,如果线路有部分漏电(特别是下雨天),可能会导致交换机误认为已经摘机而无法振铃。

网友E:
其实只要一个灯都可以了,能够看到来电状态和待机状态不同

网友F:
电话机待机时,线路两端是36VDC,来铃时是90VAC,摘机后约为12VDC,这些电压根据终端距离会有波动
看看你电路能满足不?

网友D:
R3取值最好是20K以上,振铃指示可以使用氖泡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D:
R3取值最好是20K以上,振铃指示可以使用氖泡。

LED使用交流LED(红绿双色LED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