超声片/超声换能器/压电陶瓷片驱动波形必须用正弦波

楼主:
超声片/超声换能器/压电陶瓷片驱动波形必须用正弦波  才有良好的效果,比如电声转换效率、波形失真度、功率衰减等;很多负载必须正弦波才能驱动,用方波、三角波、锯齿波都驱动不起来。这是为什么?

网友A(2023-09-15):
如果换能器驱动波形出来不是正弦波  有哪些手段可以调制成标准的正弦波?要正弦波才能更好的驱动压电陶瓷换能器

网友B:
在数字电路中驱动信号基本都是方波。调中周的电感量或在加入电感使电路谐振在对应的频点,当然想要波形好还要加多阶滤波。

网友C:
没必要一定要用很好的正弦波,压电片谐振的时候,不管你加什么波形的电压,压电片总能把电流整成完美的正弦,这才叫谐振,而且是Q值非常高的谐振。

网友D:
lc回路滤波或许可行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lc回路滤波或许可行?

LC谐振回路Q值比超声波换能器差太远了,就不要贻笑大方啦。

网友E:
好像 一般用的是方波吧,其他波形比较少用;方波最好获取;
后面加个电容或π型滤波即可,正弦波基本不用呀

网友F:
要明白换能器是容性产品!!一个方波经过电容会变化的!测量换能器两端就是弦波!!!波形的好坏看电感配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