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和外部flash连接电路问题

楼主:
单片机是stc32g供电5v,外部flash是3.3v,为了不烧坏那么可以直接在通信引脚之间串一个1K电阻,单片机io口要设置成开漏吗?电路连接如图

网友A(2023-03-24):
单片机io口都设成开漏了,直接上拉到3.3v不就行了,电阻可以留着,不要时可以用0R电阻或一坨锡,没用过STC32,注意上电时可能会有短暂的上拉到VCC,也许可以配置。

网友B:
你是担心IO引脚的电流过大烧坏flash的引脚吗?正常工作时应该不会,毕竟高低电平没有那么大的能量。而且片子设计也是有冗余的。不放心的话,可以串100以内的电阻,1K太大了,可能无法通讯。没有实际测试过。供参考,

网友C:
1.能设置成开路,尽可能设置成开路
2.stc32g改成3.3V供电
3.增加LEVE-SHIFT电平转换芯片

网友D:
5V的STC32的 SPI-I/O设置成开漏,串的限流电阻33欧,上拉10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