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蓝牙模块HC-05进入AT指令的方法,如何调试?

楼主(2023-03-23):
你们好,各位师傅,去年在某1个宝买的HC-05蓝牙模块,在通电以后无法进入AT指令,如果通电之前,EN引脚接3.3伏或者按住模块上的按钮,再通电可以进入AT指令,发送AT,可以返回ok,如果en脚悬空,模块通电,之后,再接3.3伏,发送AT是没有反应的,不管怎么更换波特率,都是没有反应的,手机安装的蓝牙助手也收不到数据,也因为这个原因,写的程序一直检测不到蓝牙模块。商家给的资料也没有写这些,只写At指令资料。不知各位如何调试蓝牙模块的?

网友A:
1.这个鸡脖儿模块,需要拉高某个IO才能进入AT指令模式,网上有的说是PIO3有的说是PIO11,这个需要你自己测量一下(那个按键连着的蓝牙模块管脚是PIO多少)。

2.将单片机的某一个IO连到蓝牙的这个IO(PIO3或PIO11,实际以你测量为准),单片机上电默认输出低电平,发送指令前拉高这个IO,完成后再拉低。

3.EN管脚控制模块的供电,高电平打开,低电平关闭。

4.如果只是从机功能,用HC-06模块,上电即是AT模式。

网友B:
EN 拉高,再RESET、或上电,速率应该是38400。。。。手工操作,按住按钮,再启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EN 拉高,再RESET、或上电,速率应该是38400。。。。手工操作,按住按钮,再启动。

谢谢回帖,这个我知道,通电进入AT模式,就是38400,如果通电之后进入,和串口通信波特率一样是吧,这个我知道,我再看看图纸吧,谢谢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