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ht1621驱动问题

楼主(2023-03-24):
问题:以下是我写的ht1621驱动,驱动后显示屏显示图像不对,目前怀疑send_bit函数不能准确发送相应数据,求大家帮忙解答一下,谢谢。PS附件为数据手册

#include "lcd.h"

void delay(void)//延时10us
{
      int i;
      for(i=0;i<10;i++)
     {
           __NOP();
      }
}

void send_bit(uint8_t data,uint8_t cnt) //data为发送数据,cnt为发送位数
{
       int i;
       for(i=0;i<cnt;i++)
     {
          WR_L;
 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   if(data&0x80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DATA_H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DATA_L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WR_H;
   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    data<<=1;
         }
}

void write_cmd(uint8_t data) //发送命令
{
        CS_L;
       send_bit(0x80,3);
       send_bit(data,9);
       delay();
       CS_H;
}

void write_data(uint8_t addr,uint8_t data)
{
          CS_L;
         addr<<=2;
          data<<=4;
          send_bit(0xa0,3);
           send_bit(addr,6);
           send_bit(data,4);
 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    CS_H;
}

void clean_screen(void)
{
      int i,temp=0;
       for(i=0;i<32;i++)
      {
           write_data(temp,0);
             temp++;
       }
}

void show_all_screen(void)
{
        int i,temp=0;
          for(i=0;i<32;i++)
       {
          write_data(temp,1);
          temp++;
        }
}

void LCD_init(void)
{
     write_cmd(SYS_EN);/ /打开系统振荡器
     write_cmd(RC256);//内部时钟
     write_cmd(BIAS);//1/3duty  4com
     write_cmd(LCD_ON);打开LCD偏压
     clean_screen();
}

以下是头文件里面一些定义
#define COMMAND        0x80  // 命令码-100
#define WRITE_DATA     0xA0  //写命令-101
#define READ_DATA      0xC0  //读命令-110

#define BIAS           0X52  // 1/3duty  4com
#define SYS_EN         0x02  // 打开系统振荡器
#define LCD_ON         0x06  // 打开LCD偏压
#define RC256          0x30  // 内部时钟

网友A:
1.代码不会撸,你的send_bit就是高位在前的发送,看着跟时序能对上;
2.注意下这货的ADDRESS和DATA发送数据不一样,ADDRESS高位在前,DATA是低位在前。
3.没有细细看手册,不行编不下去了...

网友B:
1621驱动不难,主要难点在取显示字模上,你要有实物才能更好进行程序调试,我没有实物,只能帮到这里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.代码不会撸,你的send_bit就是高位在前的发送,看着跟时序能对上;
2.注意下这货的ADDRESS和DATA发送数 ...

我是菜狗,我之前没注意到,现在我重新写了,但还是不行,现在什么都没有显示

void write_cmd(uint8_t cmd)
{
        int i;
        uchar j=0x80;
        CS_L;
        for(i=0;i<3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j&0x8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_H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_L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WR_L;
       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        WR_H;
       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        j<<=1;
        }
        for(i=0;i<9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cmd&0x8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_H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_L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WR_L;
       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        WR_H;
       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        cmd<<=1;
        }
        CS_H;
}

void write_data(uint8_t addr,uint8_t data)
{
        int i;
        uchar j=0xa0;
        CS_L;
        for(i=0;i<3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j&0x8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_H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_L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WR_L;
       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        WR_H;
       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        j<<=1;
        }
        addr<<=2;
        for(i=0;i<6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addr&0x8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_H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_L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WR_L;
       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        WR_H;
       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        addr<<=1;
        }

        for(i=0;i<4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data&0x0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_H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_L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WR_L;
       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        WR_H;
       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        data>>=1;
        }
        CS_H;
}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621驱动不难,主要难点在取显示字模上,你要有实物才能更好进行程序调试,我没有实物,只能帮到这里

我有实物调试,但就是不行。明明感觉已经跟住时序发送数据了

网友C:
这个简单,我知道是哪里的问题,你关闭正常,点亮不正常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简单,我知道是哪里的问题,你关闭正常,点亮不正常

好像是关闭和点亮都不正常

楼主:
谢谢大家!!问题已经找出了,有两个问题,第一个问题是像二楼说的ADDRESS和DATA发送数据不一样,ADDRESS高位在前,DATA是低位在前,我改了代码后发现不行,又去看了数据手册,发现第二个问题我的命令码写错了,现在已经调试成功了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大家!!问题已经找出了,有两个问题,第一个问题是像二楼说的ADDRESS和DATA发送数据不一样,ADDRESS高 ...

下次调试时,配个逻辑分析仪,会事半功倍的。

网友D(2024-01-02):
我也调了很久了,按楼主以上代码跑,还是没有点亮。
楼主提及到的第二个问题命令代码错误,具体是怎么样修正的?
我的命令代码如下:
#define SYSEN      0x01
#define RC256K     0x18
#define BIAS       0x28|0x01 //0x52       //0x28
#define LCDON      0x03
#define SYSDIS     0x00
#define WDTDIS     0x0A
#define LCDOFF     0x02

网友D:
void HT1621_1_Init(void)
{
        //HT1621B_1_CS = 1;
        HT1621B_CS_SET();
        //HT1621B_1_WR = 1;
        HT1621B_WR_SET();
        //HT1621B_1_DA = 1;
        HT1621B_DA_SET();
        delay100us(2);

        HT1621_1_WriteCMD(SYSDIS);
        delay10us(1);
        //HT1621_1_WriteCMD(0x02);
        delay10us(1);
        HT1621_1_WriteCMD(SYSEN);
        HT1621_1_WriteCMD(RC256K);
        HT1621_1_WriteCMD(WDTDIS);
        HT1621_1_WriteCMD(BIAS);
        HT1621_1_WriteCMD(LCDON);

        //HT1621_1_WriteCMD(0xE3);
        Clean_Screen();
        //HT1621_1_WriteCMD(LCDOFF);
        STK_BL_OFF();
        }

<blockquote>void Clean_Screen(void)

HT1621_1_WriteOneData(temp,0);HT1621_1_WriteCMD(SYSEN);
与楼主函数相同,目前还是无法点亮。请教一下哪里出问题了。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