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才能显著提高传感器精度(测量误差、一致性、重复性)电路设计上如何优化

楼主(2023-03-24):
有一款类似手环的产品,体积很小。板子就和指甲盖差不多大小。产品电池采用的是锂电池(电池平台电压3.7V,容量20-30mAh)
1.MCU (silicon的一款低功耗产品)ADC是12位的 积分非线性和微分非线性如下
2. 供电电压用的是电荷泵(LTC1517ES5-3.3或XA2320B),输入最高为电池电压4.2V输出电压3.29-3.31V,误差在0.3%;没有采用LDO的原因是电荷泵输入电压范围更宽,效率更高。LDO有压差等因素3.压力传感器采用的是压阻薄膜传感器,规格书如附件

现在遇到的问题是,发现传感器测量出来的压力误差值已经远远超过了±10%;基于这个电路和这种传感器,如果要使得压力测量精度达到±10%,可以从哪些方面考虑?根本上是不是还得从传感器本身的误差才能解决?在PCB空间/结构允许的前提下,电路设计上可以做哪些优化?

网友A:
首先传感器误差离散度不能太大,然后软件做些补偿。

网友B:
最重要的是买好的设备做标定,一般误差都是固定且线性的,即使不是线性,也可以设置不同补偿曲线

楼主:
传感器采集信号是一个采集主板,采集主板采集到压力信号后存入EEPROM,然后主板通过蓝牙发送到APP,手机APP再上传到服务器。主板和蓝牙之间是串口通信,两者通信过程,会不会出现影响到压力精度的可能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传感器采集信号是一个采集主板,采集主板采集到压力信号后存入EEPROM,然后主板通过蓝牙发送到APP,手机APP ...

采集主板采集到压力信号后能够存入EEPROM, 说明已经是数字信号, 后续的操作基本上不会影响精度(除非后续还有滤波算法或者操作错误)
整体精度 = 累计误差(传感器, 采集电路, 采集算法, 电源,....), 必须有办法逐一解决或者量化, 才能算出你的理论精度, 然后再考虑其他因素, 解决实际的精度问题.

网友D:
压力传感器误差已经超过10%那就赶紧换传感器,还等什么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