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MCU+继电器对交流电控制电路

楼主(2023-03-24):
最近在搞一个充电器项目,客人要求待机时输入功耗非常的低,需要待机时与后级电路断开,现在设计了下图的所示电路,需要使用时按KEY1打开继电器,后级电路工作时MCU可以保持继电器打开。电池充满后自动关闭继电器

1.  各位大神帮忙分析,这样的电路是否有问题,电路中的元件是否容易损坏?
2.  是否有好的方案可以解决客人要求?

网友A:
继电器能够吸合吗? 哪怕晶闸管导通, 继电器线圈都只是接在ACN_OUT, 此时因为继电器没有吸合ACN_OUT悬空, 没有回路, 继电器能够吸合吗? 还是有什么元器件我搞不清楚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继电器能够吸合吗? 哪怕晶闸管导通, 继电器线圈都只是接在ACN_OUT, 此时因为继电器没有吸合ACN_OUT悬空, 没 ...

你好sinside

当时疏忽了,现在这样连接你觉得怎么样,还有其他什么问题吗

楼主:
再顶一顶,看有没有这方面的专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