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sdd1306布线优化,不用的IO口能不能全部悬空?

楼主:
官方给的方案不用的IO全拉低了,总觉得这样是在费电

不用的IO口能不能全部悬空

网友A(2023-03-24):
除非你是这颗芯片的设计人员,否则还是听官方的建议吧。

网友B:
线路必须按官方来就没有问题; 至于元件取值,根据实际我发现,大一点小一点问题不大;临时使用也是可以的;比如4.7UF 用1UF也可以;10UF也可以;   那个910K电阻用300K也可以 470K也可以; 亮度稍微有点变化;总的来说最好按官方来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