已经提供了PWM信号,请问我怎么调用这个信号来控制12V风扇的速度呢?

楼主(2023-03-25):
问题如题。本人新手,不知道从哪个方向着手目前的问题。请各位大神指导一二。在此先谢过了。

网友A:
直流电机调占空比,无刷电机给电调,方式比较多,要看风扇电机,有的内置控制器调不了

网友B:
四根线的风机一般可以进行PWM调速

网友C:
主要是驱动电路,支持PWM波才可以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主要是驱动电路,支持PWM波才可以

两线的风扇。需要电机支持PWM才可以么?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两线的风扇。需要电机支持PWM才可以么?

什么样的风扇发图或规格上来吧!2根线的风扇好多种,每一种对电控需求都不一样。

网友E:
看一下驱动芯片咯,应该单片机IO口最高没有那么电压,通过IO输出PWM波给驱动芯片,从而应该可以控制电机的速度了

网友F:
12v的风扇红线接12V+,黑线接一个NMOS管(如IRFZ24N)的D极,S极接12V-,PWM信号接G极。就可以调速了

网友G:
您可以使用PWM信号来控制风扇的速度。PWM信号通过改变占空比来调节输出电压,从而控制风扇的转速。  首先,您需要确定风扇的额定电压和电流,并选择合适的MOSFET或晶闸管来驱动风扇。然后,您可以将PWM信号连接到MOSFET或晶闸管的控制端,通过调节PWM信号的占空比来控制风扇的转速。  请注意,PWM信号的频率应该高于风扇的响应频率,以避免出现抖动现象。此外,您可能需要在MOSFET或晶闸管的输出端添加一个飞轮二极管,以防止电感反向电动势对电路造成损害。

网友H:
首先风扇要有PWM调速脚,将PWM 接到调速脚,与风扇共地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