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adc0832获取光照强度,lcd一直显示255

楼主(2023-03-25):
uchar ADC_read_data(uchar CH)
{
    uchar i,test,adval;
    adval = 0x00;
    test = 0x00;
    CLK = 0;       //初始化
    DATI = 1;
    _nop_();
    CS = 0;
    _nop_();
    CLK = 1;
    _nop_();

    if ( CH == 0x00 )      //通道选择
    {
        CLK = 0;
        DATI = 1;      //通道0的第一位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CLK = 1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CLK = 0;
        DATI = 0;      //通道0的第二位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CLK = 1;
        _nop_();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  CLK = 0;
        DATI = 1;      //通道1的第一位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CLK = 1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CLK = 0;
        DATI = 1;      //通道1的第二位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CLK = 1;
        _nop_();
    }

    CLK = 0;
    DATI = 1;
    for( i = 0;i < 8;i++ )      //读取前8位的值
    {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adval <<= 1;
        CLK = 1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CLK = 0;
        if (DATO)
        adval |= 0x01;
        else
        adval |= 0x00;
    }
    for (i = 0; i < 8; i++)      //读取后8位的值
    {
        test >>= 1;
        if (DATO)
        test |= 0x80;
        else
        test |= 0x00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CLK = 1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CLK = 0;
    }
//    if (adval == test)      //比较前8位与后8位的值,如果不相同舍去。若一直出现显示为零,请将该行去掉
    dat = test;
    nop_();
    CS = 1;        //释放ADC0832
    DATO = 1;
    CLK = 1;
    return dat;
}

void main()
{
uchar adc = 0;
uint voltage = 0;
uchar LED_buffer1[16] = {"    ADC:        "};//ADC显示缓冲
uchar LED_buffer2[16] = {"voltage:      V "};//电压显示缓冲
LCD_Init(); // 初始化LCD

while(1){
    adc = ADC_read_data(0x00);//读取adc值
    voltage = adc * 500.0 / 255;//将adc值换算成电压
    LED_buffer1[9] = adc / 100 + '0';        //取adc百位
    LED_buffer1[10] = adc % 100 / 10 + '0';    //取adc十位
    LED_buffer1[11] = adc % 10 + '0';        //取adc个位
    LED_buffer2[9] = voltage / 100 + '0';        //取电压个位
    LED_buffer2[10] = '.';//小数点
    LED_buffer2[11] = voltage / 10 % 10 + '0';    //取电压十分位
    LED_buffer2[12] = voltage % 10 + '0';    //取电压百分位
    LCD_ShowString(1, 1, &LED_buffer1[0]);    //显示字符串
    LCD_ShowString(2, 1, &LED_buffer2[0]);    //显示字符串
    }
}

网友A:
应该是时序的问题。

unsigned char Get_AD_Result(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,dat1=0,dat2=0;
        CS  = 0; //起始控制位
        CLK = 0;
        DIO = 1; _nop_(); _nop_();
        CLK = 1; _nop_(); _nop_();
        CLK = 0;DIO = 1; _nop_(); _nop_(); //第一个下降沿之前,设DI= 1/0
        CLK = 1; _nop_(); _nop_();         //轩子单端/差分(SGL/DIF)模式中的单端输入模式
        CLK = 0;DIO = 1; _nop_(); _nop_(); //第二个下降沿之前,设DI = 0/1,选择CH0/CH1
        CLK = 1;DIO = 1; _nop_(); _nop_();
        CLK = 0;DIO = 1; _nop_(); _nop_(); //第三个下降沿之前,设DI = 1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    //第4~11个下降沿读数据(MSB->LSB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CLK = 1; _nop_();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CLK = 0; _nop_();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dat1 = dat1 << 1 | DIO;
        }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  //第11~18个下降沿读数据(LSB->MSB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dat2 = dat2 << ((unsigned char)(DIO)<<i);
                CLK = 1; _nop_();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CLK = 0; _nop_(); _nop_();
        }
        CS = 1;
        return (dat1 == dat2) ? dat1:0; //如果MSB->LSB和LSB->MSB读取的结果相同,则返回读取的结果,否则返回0
}

网友B:
感觉没什么问题呀,我跟你一样的adc读取程序,除了显示部分有区别外,基本一致,我的能正常显示。
#include "reg51.h"
#include<intrins.h>
#include "lcd.h"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
uchar getdata=0;
unsigned char dat = 0;
unsigned long int voltage = 0;
sbit CLK = P2^0;
sbit CS = P2^1;
sbit dio1 = P2^2;
sbit dio0 = P2^2;

uchar ADC0832_Read(uchar CH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adval,test,i;
        adval = 0x00;
        test = 0x00;
        CLK = 0;
        dio1 = 1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CS = 0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CLK = 1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if(CH == 0x0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LK = 0;
                dio1 = 1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CLK = 1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CLK = 0;
                dio1 = 0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CLK = 1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LK = 0;
                dio1 = 1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CLK = 1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CLK = 0;
                dio1 = 1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CLK = 1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}
        CLK = 0;
        dio1 = 1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adval<<=1;
                CLK = 1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CLK = 0;
                if(dio0)
                adval |= 0x01;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adval |= 0x00;
        }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est>>=1;
                if(dio0)
                test |= 0x80;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test |= 0x00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CLK = 1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CLK = 0;
        }
//        if(test == adval)
        getdata = test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CS = 1;
        dio0 = 1;
        CLK = 1;
        return getdata;

}

void ADC_change(uchar input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ADC[4] = {0};

        voltage = input*5000.0/255;

         ADC[0] = voltage/1000;
         ADC[1] = voltage/100%10;
         ADC[2] = voltage/10%10;
         ADC[3] = voltage%10;
         LcdWriteCom(0x80);
         //LcdWriteCom(0x81);
 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ADC[0]);
         //LcdWriteCom(0x82);
 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ADC[1]);
         //LcdWriteCom(0x83);
 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ADC[2]);
        // LcdWriteCom(0x84);
 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ADC[3]);
         //LcdWriteCom(0x86);
         LcdWriteData('m');
         LcdWriteData('v');
}

void main()
{
        LcdInit(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at = ADC0832_Read(0x00);
                ADC_change(dat);
        }
}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时序的问题。

我用了您的程序并没有得到解决。我认为是adc0832程序读取的问题,使电阻改变lcd得不到改变,不知您有什么见解

楼主:
我用了别人的光照程序依旧不变,我已经开始怀疑是proteus的问题了,但我换了一个proteus8.13还是没用

楼主:
已解决,换了一个ADC0832.dll文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