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用c52单片机做一个定时启停的功能呀

楼主(2023-03-25):
想研究研究,但还是不会

网友A:
加时钟芯片, 用时钟芯片外部中断唤醒51单片机.

网友B:
使用STC8H的芯片带有RTC系统
RTC有多个唤醒源,常用0.5秒、1秒、1分钟唤醒,还可以闹铃唤醒。
RTC要外接32768晶振。

网友C:
如果要求精度不高  就用内部自带的定时器;挺好 程序简单 实用性也高;

网友D:
如果不会编程,且要求精度不高,可以用NE555制作一个电路,很简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