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直接输出的波形为啥这是这个样子?不应该是方波吗

楼主(2023-03-25):
void Time0_Int() interrupt 1
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L0=0xf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H0=0x0b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er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ounter>10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er=0;        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}

void main(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2M0=0x00;   //0000,0000
                P2M1=0x00;
                Time_Init();//中断初始化
      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ounter>50)D1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D1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}
单片机直接输出的!

以前没看过, 不应外是方波吗? 电源用的充电宝,应该没问题,就接了个示波器?

楼主:
频率太高了?

网友A:
电压不对,没看错的话,电压只有150毫伏,程序有错,没设置定时器工作模式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压不对,没看错的话,电压只有150毫伏,程序有错,没设置定时器工作模式

有,没有贴出来
void Time_Init()//中断初始化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MOD=0x01;//设置16位 计时方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TMOD=0x11;//T0,T1定时器设置16位不自动重装模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TMOD=0x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A=1;//开总中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H0=0xfe; //设置定时器0初值即0.5M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L0=0x0b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1;//开定时器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T0=1;//允许启动定时器0中断

网友B:
实测一下电压是多少

网友C:
D1,Counter没有定义

网友D:
考虑到你的电压确实不对只有150mv看你D1的IO口设置的是什么模式,如果不是推挽的话,就考虑要外部接上拉电阻或者设置内部上拉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考虑到你的电压确实不对只有150mv看你D1的IO口设置的是什么模式,如果不是推挽的话,就考虑要外部接上拉电 ...

接一个示波器,也要 推挽吗?

网友D:
不是所有的模式都有电流输出能力的,比如开漏模式

楼主:
疯了 就是没有 输出!!!!!

网友E:
把程序贴全了大家才好帮你分析啊

网友F:
你的重装载值都错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