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数码管程序闪烁求助

楼主(2023-03-25):
#include<reg52.h>
#include<absacc.h>

#define H273U3 XBYTE[0x1fff]
#define H273U6 XBYTE[0x7fff]

unsigned char code led[10] = {0x81,0xcf,0x92,0x86,0xc1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a4,0xa0,0x8f,0x80,0x84}; //共阳数码管(除DP外,以d为中心对调)0-9段码

unsigned char code wei[2] = {0xfe,0xfd};  //第一位第二位 位码

void main()
{
  unsigned int t;

         H273U3 = 0xff;         //关闭段选
         H273U6 = 0xff;

  while(1)
  {
         H273U3 = led[3];
         H273U6 = wei[0];
         for(t=0;t<1000;t++);
         H273U6 = 0xff;

     H273U3 = led[2];
         H273U6 = wei[1];
         for(t=0;t<1000;t++);
         H273U6 = 0xff;
   }
}

仿真

仿真

网友A:
建议实体搭建。

网友B:
会不会是延时太长了,还有仿真和实物他是有区别的

网友C:
我的是清翔v2.2版本,复制代码试了一下,无法运行;核实原理图和实物是否一致

网友D:
刷新延时改一下试试呢

网友E:
弱弱地问一下楼主,PK2、PK3与W1、W2、W3、W4的这种连接设计,是不是有什么特殊意义?或者知道的坛友也可以发表一下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弱弱地问一下楼主,PK2、PK3与W1、W2、W3、W4的这种连接设计,是不是有什么特殊意义?或者知道的坛友也可以 ...

这种扩展RAM利用总线,可以轻松的控制8位以上数码管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的是清翔v2.2版本,复制代码试了一下,无法运行;核实原理图和实物是否一致

把时间延长,可以清楚的看到数字显示数字的变化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会不会是延时太长了,还有仿真和实物他是有区别的

实际能运行,数码闪烁。

网友F:
8位数码管,调好显示延时即可,同普通数码管差不多。

网友F:
哈哈..大意了,标号弄错了。

无论是573还是273,和普通数码管驱动一样。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这种扩展RAM利用总线,可以轻松的控制8位以上数码管。

那为什么显示4位要2个8位的排阻?4 位的话,半个8位排阻不就够了吗?
比如PK2的123脚接通到u6的Q0,然后16脚用了,15、14脚又空着?不是可以把u6的Q0-Q3接入PK2的1-4脚然后16-13脚分别为W1-W3吗?这样就不会多一个排阻,甚至只要一个4位排阻就够了?就是好奇,没有别的意思~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那为什么显示4位要2个8位的排阻?4 位的话,半个8位排阻不就够了吗?
比如PK2的123脚接通到u6的Q0,然后 ...

因位控15位,才这样布局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那为什么显示4位要2个8位的排阻?4 位的话,半个8位排阻不就够了吗?
比如PK2的123脚接通到u6的Q0,然后 ...

数码管位数较多,才这样布局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