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关与RS232半双工模式的一些疑惑?

楼主(2023-03-25):
RS232半双工是单线模式吗?只能是单线模式吗?虽然我看手册是只用一个tx脚,但是感觉有点奇怪,还是希望来个大佬确认一下,还有就是我想测试串口对不对的话,可以用串口助手来测试吗?TX接TX吗?

网友A:
一个TX可以接n个RX,但是两个TX连接就是短路烧片子。

网友B:
半双工:发送时不能接收,接收时不能发送。
全双工:发送,接收可以同时进行。
可以用串口助手来测试串口。
TX接对方RX,RX接对方TX。

网友C:
基础不扎实啊,在一般应用中,使用3条~9条信号线就可以实现全双工通信,采用三条信号线(接收线、发送线和信号线)能实现简单的全双工通信过程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半双工:发送时不能接收,接收时不能发送。
全双工:发送,接收可以同时进行。
可以用串口助手来测试串口 ...

我是这样看的,
半双工:单根线,你发送我接收,我发送你接收
双工:两根线,一根发送一根接受,不管是主机从机,发送和接收都不会同时
全双工:三根或以上,主从机发送和接收都同时进行

在串行通信中,把通信接口只能发送或接收的单向传送办法叫单工传送;把数据能双向传递称为双工传送。半双工传送两机之间不能同时进行发送和接收,任一时该,只能发或者只能收信息。全双工传送是能同时发送接收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我是这样看的,
半双工:单根线,你发送我接收,我发送你接收
双工:两根线,一根发送一根接受,不管是 ...

不能从几根线来判断半双工还是全双工,同样两根信号线,rs-232是全双工,rs-485是半双工。应该看是否能够同时发送,接收。

网友D:
2线串口是全双工的,一收一发,同时进行,互不干涉。
单线串口,就是将TXD RXD连在一起,任一时刻,只能收或发。

网友E:
1)半双工:同一时间,发送时不能接收,接收时不能发送
2)接线:TXD-> RXD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个TX可以接n个RX,但是两个TX连接就是短路烧片子。

因为RS232一般是全双工,3根线就够了,rx,tx,地,所以rx接tx,但是现在要半双工,只用了tx一根线,这个时候连接也会烧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是这样看的,
半双工:单根线,你发送我接收,我发送你接收
双工:两根线,一根发送一根接受,不管是 ...

那一根线,是怎么配的,怎么连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能从几根线来判断半双工还是全双工,同样两根信号线,rs-232是全双工,rs-485是半双工。应该看是否能够 ...

因为rs485用的是差分信号,所以半双工用的2根线,他全双工用4根线,所以rs232半双工感觉是一根线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2线串口是全双工的,一收一发,同时进行,互不干涉。
单线串口,就是将TXD RXD连在一起,任一时刻,只能收 ...

那我只用配tx一个口?连接的话是用tx接tx吗?跟电脑连会不会把口烧掉?这个可以用串口助手测试吗

网友F:
可以用最新的STC-ISP(V6.91M)测试,号称最好的串口助手调试:
Ver6.91M (2023-3-13)
   2. CDC/串口助手的增加新的功能
     (高亮显示发送数据时自动添加的CRC,CHECKSUM等校验字节,并增加专用显示文本框
     (发送的串口数据增加支持0xXX, XXH等格式的数据)
     (接收文本框增加自动换行模式,即取消水平滚动条功能)
     (增加发送数据时自动打开串口功能,注:自动打开串口失败时不会弹窗提醒)
     (增加接收串口数据到文件的功能)
  1. 安装USB-CDC驱动/软件模拟USB驱动时自动复制USBSER.SYS/USBSCAN.SYS文件到系统目录
     (注:目前只支持32位和64位的Win7和Win10/11系统)
  3. 修正STC32/STC8H系列USB头文件无法打开的问题
  4. 更新产品选型指南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那我只用配tx一个口?连接的话是用tx接tx吗?跟电脑连会不会把口烧掉?这个可以用串口助手测试吗

半双工是工作模式,不是硬件特性,如果他标tx,你肯定得接rx,如果他标 tx/rx,才说明他是一线两用,那么,你要么买带这种特性 tx/rx切换的单片机,要么得自己diy一个硬件转接,或者用软件来解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