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F103程序仿真成功,实物运行不了

楼主(2023-03-25):
我用protues仿真了输出pwm波的程序,但是烧到实物用示波器发现根本没有,咋回事啊?程序就配了pwm那一部分的寄存器,直接出hex放仿真了,仿真里面也有波,但是板子里就是没有,板子能烧录,能运行其他程序。提前谢谢了

网友A:
查查输出口配置

网友B:
用jlink单步跟踪一下,如果相关的库函数被正确执行了那就是硬件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用jlink单步跟踪一下,如果相关的库函数被正确执行了那就是硬件问题。

好的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查查输出口配置

是的是的,我设置成复用推挽输出就好了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