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V或者12V电压能工作的单片机有哪些?

楼主(2023-03-25):
供电电压1V或者12V能工作的单片机有哪些

网友A:
常见数字电路的工作电压是2.5~5.5V,你这个12V就不能加个LDO吗?
有见过最低电压的数字电路工作电压是1.2V的。1V能工作的单片机有吗?我也没见过~~,1V的单片机假如有,那它的高低电平分另又是多少?一个普通硅二极管的正向压降约为0.7V,锗二极管约为0.3V的样子。

期待见多识广高手的出现~~

网友B:
我从网上找到这一些。

芯科实验室 Silicon Laboratories C8051F93x-92x C8051F930-GDI 的工作电压是0.9~3.6V, 但 I/O 引脚只能处理 0-3.3V

美国微芯科技公司 PIC16F(HV)753 的工作电压是 从 2V 至 用户定义的最大电压电平范围,100-200V都可以,但 I/O 引脚只能处理 0-5V

40001709D-PIC16F753HV753 Data Sheet.pdf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我从网上找到这一些。

芯科实验室 Silicon Laboratories C8051F93x-92x C8051F930-GDI 的工作电压是0.9~ ...

真有啊~~~长姿势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我从网上找到这一些。

芯科实验室 Silicon Laboratories C8051F93x-92x C8051F930-GDI 的工作电压是0.9~ ...

有没有不含DCDC,直接单电池供电的MCU ?TI TIi知有没有?

网友C:
1V-DSP/FPGA部分引脚用到,主要供电还是3.3v;12v的单片机,没见过;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