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熟悉PID算法的大佬嘛

楼主(2023-03-25):
大佬求救
运用传感器将温度、湿度、氧气、二氧化碳浓度等因素采集到现场控制系统模拟量输入口,根据各影响因素在水果保鲜过程中的技术指标,通过模拟量控制系统规律探究分析,采取PID算法,控制相应执行机构,将保鲜参数控制在最佳范围,达到最佳保鲜的效果。

网友A:
你这个问题跟PID算法一点儿关系都没有,你应该研究“温度、湿度、氧气、二氧化碳浓度等因素”与水果保鲜的关系。

网友B:
支持沙发的说法,这个非常缓慢而又不需要精确的控制不需要PID。

网友C:
楼主是想实现不同的水果跟这几种变量的关系吗,找出规律建模? 还是说笼统的概念,只要把这几个变量保持在一个合理范围内即可。 需不要PID 算法都无所谓。模拟量输入,AD采样即可,经过分析处理,控制DO 输出,再到相应的执行机构。

网友D:
不是所有控制都能用PID的,你的这些指标要构建对应关系的数学模型来计算控制

网友E:
这个冰箱业界都是按4度设计保鲜的

网友F:
你应该先搞明白温度、湿度、氧气、二氧化碳浓度等应该多少数值,再用PID分别控制各个参数达到设定值

网友G:
学业方面的东西建议自己做

网友H:
现在我们应该知道了,PID用于运动控制。需要快的反应。对过过程条件控制。多点条件就可以了。不需要PID

网友A:
引用 网友H:
现在我们应该知道了,PID用于运动控制。需要快的反应。对过过程条件控制。多点条件就可以了。不需要PID

说错了,真的快的反应,像运放那样直接反馈就行了。

PID应用的场合是有大惯性环节的,直接反馈会振荡。